大家IAR都用什么字体?怎么添加新字体呢?

楼主:
新手请教,我在网上看到有用Comic Sans MS的字体,挺好看的,但是IAR自带的那里好像没有,能另外添加么?好像不能像word里添加那么简单......,求助!

网友:
怎么瞬间就找不到自己的帖子了

网友:
开始研究它使用的字体,你都成了高手了,还说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软件没多久,想弄个看的舒服的字体......大虾赐教

网友:
有调字体的宋体的也有但没word那么全,这是外国人做的软件,想说一句会这个软件,还不一定能成为高手啊。  步骤:tool>>options>>Common Fonts或者Editor这些都可以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软件自带的字体还是会的,但是不会加新的字体,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