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DDR3 512M调试过程

楼主:
AM335x MPU 有很多有点:
1.有很高的性价比,集成 3D 图形加速引擎,2 个千兆以太网口,LCDC,TSC 等等。
2.有很完整的生态系统。Linux,Android SDK 都很完善,让人很容易上手。
3.TI 的资料很丰富,有 WIKI,Deyisupport,还有原厂和代理商 FAE 的支持。
4.有几种 EVM 可以选择来评估。

调试工具的准备:
1、准备CCS开发工具,下载后并安装,此工具用于使用gel文件配置cpu寄存器,运行out可执行文件,这些文件在下面会说明
2、准备XDS100v2调试仿真器,ccs调试板的调试器

根据WIKI的说明,
1、先下载Code Composer GEL file 文件。此文件用于CCS下载配置寄存器到CPU上,用于初始化内存使用,初始化后,cpu的寄存器,就根据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相同了
2、在下载好Executable CCS .out文件,此文件用于自动检测DDR3的内存参数,ddr3检测后,会将推荐值打印在ccs的控制台上,
3、内存计算工具,excel表格以上工具在wiki的链接里,都可以下载到

打开GEL文件,修改以下几个宏定义
#define DDR2_READ_LATENCY
#define DDR2_SDRAM_TIMING1
#define DDR2_SDRAM_TIMING2
#define DDR2_SDRAM_TIMING3
#define DDR2_SDRAM_CONFIG
#define DDR2_REF_CTRL
这些参数,必须根据实际DDR3的内存参数修改,不同的内存配置有可能不同
修改excel表格中的几个内存参数值,全部修改完成后,将参数写入GEL配置文件里,
打开CCS软件,导入刚才修改好的gel文件,连接好xds100v2到目标板后,gel文件将自动开始配置CPU寄存器,等配置完成后(此时内存还不可使用)最后加载out文件,并运行,
out文件将自动计算合适的内存参数,最后在将 out执行文件打印出来的值写入到gel文件中,
如果正确,这时内存就已经可以使用了。可以使用gel文件里的测试内存工具测试内存的正确性不同的板内存的值会不一样,请注意

DDR3 AM335X 调试.pdf

网友:
多谢楼主!正好需要AM3352下修改gel来匹配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