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总线操作nor flash时候的地址移位问题

楼主:
#define ADDR_SHIFT(A) (Bank1_NOR2_ADDR + (2 * (A)))

#define NOR_WRITE(Address, Data)  (*(vu16 *)(Address) = (Data))

NOR_Status FSMC_NOR_EraseBlock(u32 BlockAddr)
{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5), 0x00AA);第一步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A), 0x0055);第二步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5), 0x0080);第三步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5), 0x00AA);第四步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A), 0x0055);第五步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 + BlockAddr), 0x30);第六步

  return (FSMC_NOR_GetStatus(BlockErase_Timeout));
}

NOR_Status FSMC_NOR_WriteHalfWord(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Data)
{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5),0x00aa);  第七步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a),0x0055);   八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5),0x00a0); 九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WriteAddr),Data);  十
return(FSMC_NOR_GetStatus(Program_Timeout));

想问问,在第六步和第十步里面的地址,为什么不像前五步那样,偏移地址往左移一位呢?谢啦!

flash操作指令的地址左移一位我知道。因为16位数据位宽时,内部HADDR[25:1]和产生外部存储器地址的FSMC_A[24:0]相连,而FSMC_A的最低位始终和存储器的地址线最低位相连。但是flash操作指令地址,是针对flash的 所以MCU产生的时候要左移一位后,发出,flash接受到的才是正确的地址指令。

但是到第六步和第十步的时候 为什么又不移位了呢?

网友:
第一个函数为擦除函数,第二个函数为写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