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715的图像处理开发过程

楼主:
之前在 AM3715的一个板子上做过一段时间的图像处理算法优化,由于是初次接触sitara系列,过程略显生疏。
1. 由于该算法复杂度不低,有较多的循环,而系统中可用的运算资源只有cortex-A8,所以首先将算法移植到A8上面,没有开启任何编译选项,并进行了耗时测试,结果不是很理想,还需要提升70~80%才能达到性能需求。
2. 查阅了一些资料和别人的经历,利用编译器产生打开了编译选项-ftree-vectorize 和 -mfpu=neon,并且优化级调到了o3,此时性能提升了40个百分点的样子。
3. 为了进一步优化,学习了一下NEON的指令集,尝试把小的循环体以汇编形式实现,NEON在处理循环体形式的向量计算时还是有比较大的潜力,类似于DSP中的SIMD,而且汇编也比DSP简单很多,因为不需要考虑指令并行,只需要排指令流水线即可。汇编完成后,性能已经达到了之前的要求。
最近时间一直在做一个新项目,同时也是对旧项目的硬件平台进行一个升级,所以用了sitara am3517 Cortex-A8做了一块主板。以下简单介绍一下整个开发过程的笔记以及在中间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1、平台硬件资源简介
CPU:TI Sitara AM3517+
DDR2:SAMSUNG K4T1G164QE-HCE7
Nand:SAMSUNG K9F1g08UOD
PHY:NS DP83848C
2、建立TFTP Server
a、安装相关软件包:Ubuntu tftp(服务端),tftp(客户端),xinetd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xinetd
b、建立配置文件
在/etc/xinetd.d/下建立一个配置文件tftp
sudo vim tftp
在文件中输入以下内容:
service tftp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保存退出。
c、建立Ubuntu tftp服务文件目录(上传文件与下载文件的位置),并且更改其权限
sudo mkdir /tftpboot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R
d、重新启动服务
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3、编译
安装ubuntu10.04,toolchain等相应环境。
export PATH=$PATH:/opt/4.4.3/bin/
编译x-loader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m3517evm_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signGP x-load.bin
编译u-boot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m3517_evm_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编译kernel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m3517_evm_def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uImage
setenv bootargs 'mem=256M console=ttyS2,115200n8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4 rw rootfstype=jffs2 omapfb.rotate=1 omapfb.rotate_type=1 omap_vout.vid1_static_vrfb_alloc=y;'
4、利用busybox制作root file system
编译busybox
make menuconfig
(1)
(2)
(3)
make
make install
构建框架
cd /home/user/
mkdir rootfs
cd rootfs
mkdir –p dev lib etc sys proc mnt var tmp data
chmod 777 *
添加内容
/bin与/sbin目录
cp –rf busybox-1.17.2/_install/bin ./
cp –rf busybox-1.17.2/_install/sbin ./
/dev目录
mknod dev/console c 5 1
mknod dev/null c 1 3
chmod 777 dev/*
/lib目录
cp /opt/4.4.3/arm-none-linux-gnueabi/lib/* ./lib/
/etc目录
fstab:指明需要挂载的文件系统
inittab:init进程的配置文件
profile:用户环境配置文件
init.d目录:启动文件目录,该目录中有个名为rcS的文件,里面存放了系统启动时配置以及自启动加载的进程等。
/proc、/mnt、/var、/tmp目录
基本都是空目录。
/mnt一般用做临时挂载某个文件系统,比如说u盘。
/tmp用于存放临时文件,我挂载为了ramfs,用于下载文件,应用程序放置,内存文件系统访问速度相当快,不比nand,加快了访问速度,而且增强了nand寿命。
/data目录
挂载为了yaffs2文件系统,可以用于读写,用于存储一些需要保存的数据。
5、制作jffs2
mkfs.jffs2 -r ./rootfs -o rootfs.jffs2 -e 0x20000 -p=0x1000000 -n
在使用过程中,请详细了解mkfs.jffs2各个参数的作用。

网友:
AM3517板整个开发过程记录
最近时间一直在做一个新项目,同时也是对旧项目的硬件平台进行一个升级,所以用了sitara am3517 Cortex-A8做了一块主板。以下简单介绍一下整个开发过程的建立以及在中间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1、平台硬件资源简介
CPU:TI Sitara AM3517+
DDR2:SAMSUNG K4T1G164QE-HCE7
Nand:SAMSUNG K9F1g08UOD
PHY:NS DP83848C
建立TFTP Server
1、安装相关软件包:Ubuntu tftp(服务端),tftp(客户端),xinetd
root@xf:/#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xinetd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下列【新】软件包将被安装:
tftp tftpd xinetd
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3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0 个软件包未被升级。
需要下载 185k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会消耗掉 578kB 的额外空间。
获取:1 mirrors.sohu.com/ubuntu karmic/universe tftp i386 0.17-17ubuntu1 [17.6kB]
获取:2 mirrors.sohu.com/ubuntu karmic/main xinetd i386 1:2.3.14-7ubuntu2 [151kB]
获取:3 mirrors.sohu.com/ubuntu karmic/universe tftpd i386 0.17-17ubuntu1 [16.5kB]
下载 185kB,耗时 2秒 (79.6kB/s)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tftp。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共安装有 173693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解压缩 tftp (从 .../tftp_0.17-17ubuntu1_i386.deb) ...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xinetd。
正在解压缩 xinetd (从 .../xinetd_1%3a2.3.14-7ubuntu2_i386.deb) ...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tftpd。
正在解压缩 tftpd (从 .../tftpd_0.17-17ubuntu1_i386.deb) ...
正在处理用于 man-db 的触发器...
正在处理用于 ureadahead 的触发器...
正在设置 tftp (0.17-17ubuntu1) ...
正在设置 xinetd (1:2.3.14-7ubuntu2) ...
* Stopping internet superserver xinetd
[ OK ]
* Starting internet superserver xinetd
[ OK ]
正在设置 tftpd (0.17-17ubuntu1) ...
Note: xinetd currently is not fully supported by update-inetd.
     Please consult /usr/share/doc/xinetd/README.Debian and itox(8).
2、建立配置文件
在/etc/xinetd.d/下建立一个配置文件tftp
sudo vim tftp
在文件中输入以下内容: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保存退出。
3、建立Ubuntu tftp服务文件目录(上传文件与下载文件的位置),并且更改其权限
sudo mkdir /tftpboot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R
4、重新启动服务
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至此Ubuntu tftp服务已经安装完成了,下面可以对其进行一下测试。(在当前目创建2.c,在tftpboot目录下创建1.c和2.c,且
tftpboot目录下2.c权限为777)
执行get命令时,保证tftpboot目录下的文件权限为777,
执行put命令时,必须先在tftpboot目录下新建一个和上传文件同名的文件且权限为777.
root@xf:/home# tftp 127.0.0.1
tftp> get 1.c
Received 7 bytes in 0.1 seconds
tftp> put 2.c
Sent 10 bytes in 0.0 seconds
tftp> quit
qt4编译
make confclean
./configure -xplatform /qws/xxxx  -embedded arm -static -little-endian/-big-endian
2、编译
安装ubuntu10.04,toolchain等相应环境。
export PATH=$PATH:/opt/4.4.3/bin/
编译x-loader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m3517evm_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signGP x-load.bin
编译u-boot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m3517_evm_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编译kernel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distclean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am3517_evm_def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uImage
setenv bootargs 'mem=256M console=ttyS2,115200n8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4 rw rootfstype=jffs2 omapfb.rotate=1 omapfb.rotate_type=1 omap_vout.vid1_static_vrfb_alloc=y;'
3、利用busybox制作root file system
编译busybox
make menuconfig
(1)
(2)
(3)
make
make install
构建框架
cd /home/user/
mkdir rootfs
cd rootfs
mkdir –p dev lib etc sys proc mnt var tmp data
chmod 777 *
添加内容
/bin与/sbin目录
cp –rf busybox-1.17.2/_install/bin ./
cp –rf busybox-1.17.2/_install/sbin ./
/dev目录
mknod dev/console c 5 1
mknod dev/null c 1 3
chmod 777 dev/*
/lib目录
cp /opt/4.4.3/arm-none-linux-gnueabi/lib/* ./lib/
/etc目录
fstab:指明需要挂载的文件系统
inittab:init进程的配置文件
profile:用户环境配置文件
init.d目录:启动文件目录,该目录中有个名为rcS的文件,里面存放了系统启动时配置以及自启动加载的进程等。
/proc、/mnt、/var、/tmp目录
基本都是空目录。
/mnt一般用做临时挂载某个文件系统,比如说u盘。
/tmp用于存放临时文件,我挂载为了ramfs,用于下载文件,应用程序放置,内存文件系统访问速度相当快,不比nand,加快了访问速度,而且增强了nand寿命。
/data目录
挂载为了yaffs2文件系统,可以用于读写,用于存储一些需要保存的数据。
4、制作jffs2
mkfs.jffs2 -r ./rootfs -o rootfs.jffs2 -e 0x20000 -p=0x1000000 -n
5、烧写程序
uboot下烧写x-loader
mw.b 0x80000000 0xff 0x100000
tftp 0x80000000 192.168.0.100:x-load.bin.ift
nand erase 0 40000
nandecc hw
nand write.i 0x80000000 0 40000
烧写u-boot
mw.b 0x80000000 0xff 0x100000
tftp 0x80000000 192.168.0.100:u-boot.bin
nand erase 80000 1c0000
nandecc sw
nand write.i 0x80000000 80000 1c0000
烧写kernel
mw.b 0x80000000 0xff 0x500000
tftp 0x80000000 192.168.0.100:uImage
nand erase 280000 500000
nandecc sw
nand write.i 0x80000000 280000 300000
6、测试ramdisk
nf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2,115200n8 noinitrd rw ip=192.168.0.250:192.168.0.103:192.168.0.1:255.255.255.0::eth0:off eth=00:40:01:2B:64:6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103:/home/realtimedsp/workdir/am3517/filesys,nolock,mem=256M'
tftp
tftp 0x81000000 ramdisk.gz
setenv bootargs mem=256M console=ttyS2,115200n8 root=/dev/ram0 initrd=0x81000000,40M ramdisk_size=40960;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i 0x80000000 280000 500000;bootm 0x80000000'
boot
更新root
flash_eraseall -j /dev/mtd4
mkdir -p /mnt/nand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4 /mnt/nand
cd /mnt/nand
mkdir -p /mnt/data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5 /mnt/data
cd /mnt/data
tftp -r flashImage.tar -g 192.168.0.103
tar zxvf flashImage.tar
分区表
x-loader 0-0x80000
uboot    0x80000-0x240000
param    0x240000-0x280000
kernel   0x280000-0x780000
root      0x780000-0x1b80000
7、空板烧录
在使用flash V1.6烧录时,注意根据使用的flash型号修改以下的几个配置文件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Sumsung K9F1G08.故修改以下信息
修改CUSTOM_AM35XX_BOARD dnld_startup_omap3_gp_1g.2nd
烧写x-loader
memory NANDINFO1BITBOOT   driver Targets\Flash-Drivers\nand_onfi_16bit_8bit.bin parameters gpmc 0x6E000000 cs 0 address 0x30000000 bberase 0 onfi 0 bpp 2048 sbpp 64 ppb
64 bpl 1024 l 1 acv 0x22 f 0x0018 eccoffset 2
烧写uboot
memory NANDINFOSWECC      driver Targets\Flash-Drivers\nand_onfi_16bit_8bit.bin parameters gpmc 0x6E000000 cs 0 address 0x30000000 bberase 0 onfi 0 bpp 2048 sbpp 64 ppb 64
bpl 1024 l 1 acv 0x22 f 0x0018 swecc 1 eccoffset 40
烧写kernel
memory NANDINFOSWECC      driver Targets\Flash-Drivers\nand_onfi_16bit_8bit.bin parameters gpmc 0x6E000000 cs 0 address 0x30000000 bberase 0 onfi 0 bpp 2048 sbpp 64 ppb 64
bpl 1024 l 1 acv 0x22 f 0x0018 swecc 1 eccoffset 40
GPMC_CONFIG1_0       0x00000800 bit12-13是表示是8bit 还是16bit k9f1g08是8bit flash
f为什么是0x0018,因为bit0,为1时代表是16bit flash,为0时,代表8bit flash
出现如下错误提示时,请使用erase all ,在烧写每个软件时,请先擦除,再写入
hwecc 1bit ecc格式
Texas Instruments X-Loader 1.45 (Dec  8 2009 - 22:58:46)
ECC Failed, page 0x00080000
QT编译
processors.wiki.ti.com/.../Building_Qt
./configure -prefix /home/realtimedsp/workdir/Mike/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6.2/MikeQT -embedded arm –release –opensource –static –fast -no-largefile -platform qws/linux-x86-g++ -xplatform qws/linux-am3517-g++ -depths 16 –no-phonon –no-phonon-backend –no-svg –no-webkit –no-javascript-jit –no-script –no-scripttools –no-declarative -no-mmx -no-3dnow -no-sse -no-sse2 -no-glib -no-cups -no-accessibility –qt-gif -no-openssl -no-gtkstyle -little-endian
-qt-mouse-pc -qt-mouse-linuxtp
-qt-mouse-linuxinput -plugin-mouse-linuxtp -plugin-mouse-pc -fast
到目前为止,xloader,uboot,kernel,rootfs已经成功运行,但是网络与音频驱动还未调试成功,还需继续前进,附上一块实物图,因需要保密,故上传一部分AM3517主板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