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CCS遇问题,编译不了,求大神解决(已解决)

楼主:
我装的是CCSv5.1版本,安装在D盘,可是打开Demo编译却出现“Nothing to build for project  Example_F2802xLaunchPadDemo”的提示,不知该如何解决

原来是工程下的C文件属性的Build Step选错了,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工程路径有问题没?

网友:
我怀疑是没安装c2000的sdk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v5.1应该是装了的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一步一步除了安装在D盘,其他的基本都是默认安装的啊,这个安装包有六百多M,应该挺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个版本的哦,应该有1G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要设置环境变量,或者安装其他软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安装这个软件的controlSUITE3.1.1setup.ex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错了 ,不是这个,这个是先安装的,安装的是ccs_setup_5.1.0.09000,全部安装文件加起来有1G多

网友:
而且源文件中的include语句很多有波连线,会不会是安装时有的被360阻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