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itara AM335x系统之硬件设计③

楼主:
6.时钟系统的设计
       除了电源系统以外,时钟系统提供给系统中所有IC时钟信号。这些时钟由配对晶体和者内部振荡器系统电路所产生,或者他们可以由一个单独的时钟发生器所产生。

      注意点:设备的操作需要的低频时钟为32khz,高频时钟有
19.2、24、25、26 MHz作为基准时钟;32.768 khz时钟可以作为一个可选的RTC;要想知道跟详细的信息可以查看数据手册中关于时钟的章节和测试表;

网友:
7.PCB布局
在设计系统的原理图之前,建议不好相连接的各个IC之间的间距。
8.原理图设计
明天再写吧,睡觉!!

网友:
8.原理图设计
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以下的信息对你非常的有用:
注意事项
      SDRAM 输出时钟是内部转回
      别忘记放置JTGA接口
      JTGA:确保使用的是RTCK管脚

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尽量参考示例原理图
确保使用以下的接口是数据手册中指定的解法:
    lpDDR/DDR2/3

对于USB接口设计的详细信息,请看USB2.0板设计的布局准则应用程序报告 usb设计指南.pdf (118.54 KB, 下载次数: 11, 售价: 1 分芯积分)

在设计你的AM335xx系统的时候请用am335xx的原理图清单来检测你所设计的图
具体的请参考: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AM335x_Schematic_Checklist和AM335xx的数据手册 AM3358数据手册.pdf (2.62 MB, 下载次数: 16, 售价: 1 分芯积分)

通用硬件设计信息:BGA封装的元件的pcb设计具体请参考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eneral_hardware_design/BGA_PCB_design

对于在BGA设计选择和放置去耦电容器的信息:具体的请参考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eneral_hardware_design/BGA_PCB_design/BGA_decoupling

网友:
9.pcb走线
当我们已经设计完成了原理图,参考以下的信息有助于PCB的走线
确保以下关键接口遵循布局规则:

  • DDR2 - See Datasheet
  • mDDR/DDR3 - See Datasheet

以下的信息很具有参考价值:
General hardware design/BGA PCB design: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eneral_hardware_design/BGA_PCB_design
General hardware design/BGA PCB design/BGA decoupling: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eneral_hardware_design/BGA_PCB_design/BGA_decoupling

网友:
  不够严谨,转载的?还是摘抄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   的WIKI上的。

网友:
呵呵,你看看下面这段,有多少错误,语句都不通。

8.原理图设计
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以下的信息对你非常的有用:
注意事项
      RAM 输出时钟是内部回路的
      了设计JTGA接口
      JTGA:确保使用RTCK管脚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尴尬!
谢谢版主的指正!我自己真的是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