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系列的开发流程与ECC 功能使用学习

楼主(2012-11-10):
Hercules 系列的开发流程与ECC 功能使用学习
Hercules 开发流程
1.
使用HALCoGen
,根据设定的配置生成代码
使用
HALCoGen生成代码 可以参考 本论坛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7656-1-1.html
2.将代码导入到CCS5
中
这一步是将CCS5 与
HALCoGen 进行联合使用 具体可以参考 本论坛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7421-1-1.html
3.
由用户根据需要完善代码功能
4.
然后进行编译
5.
编译无误后,利用下载工具下载到
CPU
中
6.重新上电 运行
以上就是开发Hercules 系列的一般流程 。
学习
开发

楼主:
HERCULES 系列的TMS570 的ECC功能 学习
使能TMS570LS20206的FLASH的ECC功能和RAM的
ECC功能大致过程 如下
下载最新版本的HALCoGen 3.01.01. 这个可以从官方网站获得
选择器件时,不要选择20216,而选择TMS570LS3137系列
这样的话,会看到SAFETY INIT选项卡
找到FlashECC和RAMECC的相关配置。
生成的代码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函数
两种方法可以生成ECC。
1. 使用nowECC工具,可以TI主页搜索nowECC。
2. 使用最新的CCS V5.2,这个环境可以帮助开发者直接生成ECC。
首先要使能ARM CPU中的ECC校验功能,在cp15中可以实现。
另外,如果希望MCU产生相应的中断或错误信号,需要把CPU的external event使能。
以上内容 权当参考
注意问题 就是
对于FlashECC来说,一定要在Flash ECC
区域内放置正确的ECC信息才能正常工作
建议大家使用nowFlash来下载完整的HEX文件
[
]

网友A(2015-01-28):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关ECC的东西,看到你上面写的有些简略,有没有详细一些的资料呢?

网友B(2017-07-03):
我现在添加了ecc的错误处理代码。再main中模拟ecc1位错误,能进esm错误处理,但是再task里添加ecc模拟1位错误,则进入dabort.asm中断处理,最后进custom_dabort函数。进该函数后,也没有错误地址可以查询到。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