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之 GIO的 学习

楼主:
GIO 模块提供数字输入捕捉和数字输入/输出。
在这个块中没有处理功能。GIO 通常用于静态的或
者很少发生改变的输出,诸如收发器使能信号、报
警光等。GIO 也可被用于提供外部中断输入功能。
GIO 的大体框图如下:(以TMS570系列为例)

GIO 主要特点
GIOA GIOB的每个端口都包含8个双向可位操作的IO引脚
GIOA 具有外部中断触发功能
可编程的单边沿触发或者双边沿触发
可编程的边沿极性
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
管脚的配置问题
配置数据传输方向
数据输入或者输出配置
数据设置或者清零设置
漏极开路配置
上拉下拉配置
以上的配置都是通过相关的寄存器实现,配置寄存器如下
相关寄存器的介绍
GIOPSL   选择上拉或者下拉操作的寄存器
GIOPULDIS 失能管脚上下拉操作
GIOPDR  控制管脚的漏极开路配置
GIODOUT  配置输出管脚的电平
GIODIN 从外部管脚读到的数据信息
GIODIR 控制管脚的方向
  方框图如下

GIO 的电气特性

    当作为输出的时候 负载最大电流是+ /-2ma 最大输入
箝位电流为+ /-20ma当作为输入的时候  最大输入箝位电流
+ /-20ma 有部分通道最为模拟输入的时候最大输入箝位
电流为+ /-10ma    看下图

网友:
GIO 的中断功能

GIO 的中断功能 介绍
GIOA中断可以被使能或者禁止  通过相关的寄存器 GIOENASET,GIOENACLR;
GIOENASET[X] =0 表示无效操作
GIOACLR[X] =0 无效操作
所以要通过对寄存器写1来实行 使能或者禁止的操作 如下
GIOENASET[X] =1 表示管脚X外部中断使能
GIOACLR[X] =1表示管脚X外部中断禁止
还有相对应的 边缘触发功能设置寄存器 GIOINTDET (中断检测寄存器)
GIOPOL (极性寄存器)
当有上升或者下降沿是 中断检测寄存器置1 ,极性寄存器用来选择是
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中断。
看图示 比较清楚。

在HALcoGen 中 GIO 的配置 界面 如下  截图里标出关操作

网友:
下面 吧 GIO 的 配置例程 的 C 程序 上传 一份
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请问  我的芯片连接到了一个传感器上,传感器发送的是方波脉冲信号,我该在芯片的哪个引脚上,来实现,方波脉冲的计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IOA口上的[7:0]

这8个脚都带外部中断输入功能的,那你就可以在外部中断里进行计数了!

你可以把你的详细型号说下

网友:
可以对着数据手册用HALCoGen 代码生成试试

网友:
比如
型号:TMS570LS3137
封装:144-pin Quad Flatpack (PGE)
带中断的GIO如图所示

型号:TMS570LS3137
封装:337-Ball Grid Array (ZWT)
带中断的GIO如图所示

网友:
High-End Timer (N2HET) Module
HET[31..0]也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RM48L9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它的PDF里面,
特别是你的后缀
封装对应的管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rm48的芯片,脉冲计数,定时处理脉冲数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楼主所说的,GIO用于静态的或很少使用的。在设计中,报警信息发送到GIO引脚,GIO检测到高电平后,控制N2HET1的引脚闪灯。
这个在GIO中如何检测呢,我用的是gioGetBit(gioGetBit(gioPORTA,6))函数读取引脚6的值,但是在实际中,PINMMR3[16]寄存器是1,但是GIODINA6还是0,不知道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