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W~430定时器一个神奇的问题,求解释,求科普

楼主:
430G2553 launchpad测试定时器捕获功能发现用switch+case时不能进入捕获中断,不用则能正常进入,但是溢出中断能进入: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BCSCTL2 |= SELS;//SMCLK时钟源选择为LFXT1CLK(32768HZ)
  P1DIR |= (BIT0 +BIT4 + BIT6);
  P1DIR &= ~BIT2;
  P1SEL |= (BIT4 + BIT2);//P1.4->SMCLK输出,P1.2->捕获输入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TAIE;//定时器A时钟源为SMCLK,连续计数模式,定时器清零
  CCTL0 = CM_3 + SCS + CCIS_0  + CAP + CCIE;//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捕获,同步,捕获模式,捕获中断允许
  CCTL1 = CM_1 + SCS + CCIS_0  + CAP + CCIE;//上升沿捕获,同步,捕获模式,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break;
   case 4: P1OUT ^= BIT6;
           break;
   case 10: P1OUT ^= BIT0;
            break;
  }
}

网友:
你写的代码太多,没看,也不想看。但你看看你的IAR编译器的C编译选项是否有优化设置了。如果有,请选择不优化。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编译器对所编译的代码进行了优化设置之后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