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出PCB!硬币大小的迷你MSP430G2553最小系统有人有兴趣吗?28个IO口比LaunchPad多8个

楼主:
最近在做MSP430G2553的最小系统
总尺寸在25mm*25mm以内
和硬币大小基本相同,
28个IO口
SWD调试和下载程序,
3.3V稳压,复位,电源指示灯

最上面一排的RAW口是可以接外部5V等3.3V以上的电源来供电,板子下面有3.3V稳压,也可以直接用3.3V接入上面一排的3V3口供电。下载仿真的话就直接用LaunchPad的16和17口连到右上角两个口就可以下载仿真程序了。

最主要这个做出来体积很小只有一元硬币大小,所以可以直接放在自己DIY的小项目里面运行,而且IO口比LaunchPad还多8个

有人想要吗?想要的话我多做几个,这样就可以参考Arduino Mini的定价了。

网友:
呵呵  精神 可嘉啊

网友:
我想要几个,成本是多少哦?

网友:
成本多少?PCB啥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主要是芯片价格不好确定,跟买的量有关,大概买的人多的话打算三十多一点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算三十多一点卖,晚点把PCB放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官方的LaunchPad才30块钱,但LaunchPad却是带仿真,按键,和led。28脚的无非是多几个io口,也没多大意义。如果非要用28脚的,用洞洞板连到LaunchPad上也是可以的。总之觉得做这个真的不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是亏本卖的肯定没法比,这个就是体积比它小很多,硬币那么大。
可以把LaunchPad看做是Arduino Uno,我这个就是Arduino mini。
两者定位不同。我这个做出来是相当于可以直接放在DIY的小装置里,体积够小。

网友:
程序下载仿真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简单就是用launchpad就可以,SWD两根线(右上角的两个排针)下载调试,再接个电源和地就行

网友:

怎么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上面一排的RAW是可以接外部5V等3.3V以上的电源来供电,板子下面有3.3V稳压,也可以直接用3.3V接入上面一排的3V3口供电。下载仿真的话就直接用LaunchPad的16和17口连到右上角两个口就可以下载仿真程序了。

最主要这个做出来体积很小只有硬币大小,所以可以直接放在自己DIY的小项目里面运行,而且IO口比LaunchPad还多8个。

网友:
怎么好像回复10楼的显示不出来?

网友:
怎么好像回复10楼的显示不出来?

在下一页呢,多谢回复。最近我刚得到一个LaunchPad的板子,还不会用呢,等我学会了,会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好的

网友:
有点小贵小贵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原创设计,可以先自己调试下。
如果板子没问题,而且坛友们都想用,我们可以联系论坛想想办法

网友:
貌似是最小系统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小不算什么优点,作为学习板小了没什么好处。这个东西的好处在于贴装转插装,方便在洞洞板上搭电路而已,所以嘛,个人觉得收个成本价就够了。这个板子打样100RMB给你一包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得再漂亮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来这边用arduino的人比较少,对这个东西理解不同。本身这个就不是一个产品用途的东西,就是方便个人快速DIY项目用的方便。优点可以参考arduino mini。
定位就是个人用,DIY,演示性作品,快速实现想法,需要小体积的项目。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先做十个样板出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没听过arduino,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敢当不敢当,多提点意见哈

网友:
额 楼主PCB还有死铜

网友:
楼主很流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板子四个拼一起,回来自己切的话,50块可以打40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先试试看。
大多数人想插在通用版上用,所以排针的间距需要严格的控制在100mil的整数倍

网友:
兄弟,有一根地線還沒有布完喲.......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根是VCC吧,稳压出来两个口都是3.3V,不用连起来

网友:
用LaunchPad做了不少东西,确实感觉2553的IO口很多项目都不够用,原装的板子采用两线下载的很少,有这样的板子搭系统很方便。不知道有没有成品的空板,我想买一些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用串口,使用TI的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