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30分钟的果实。洞洞版本的12864+18B20+1302红外遥控带闹钟万年历源程序

楼主:
12864+18B20+1302万年历源程序
芯片我用的是STC89C58BD,其他的芯片没试验,请验证,
/*定义DS18B20数据线*/
sbit DQ = P1^4;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clk = P3 ^4;//ds1302_clk(时钟线)
sbit clock_dat = P3 ^5;//ds1302_dat(数据线)
sbit clock_Rst = P3 ^6;//ds1302_Rst(复位线)
/*-----------------------------定义12864液晶屏数据线---------------------------------*/
sbit LCM_RS  = P2^7;   //模式位,为0输入指令,为1输入数据
sbit LCM_RW  = P2^6;   //读写位,为0读,为1写
sbit LCM_EN  = P2^5;   //使能位,高脉冲
#define Lcd_Bus P0     //LCM12864数据总线,P0.0--P0.7对应连接DB0--DB7

sbit BEEP=P3^7;

bit  ala_flag=0;  //闹钟使能标志位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K5  = P1^4; //按键K5-闹钟的打开与关闭

网友:
不错,但没看到什么原码啊

网友:
这个也是专利?。。。。。。。。

网友:
源码只有前面一部分

网友:
地方刚打个电话本地方各地方吧

网友:
三十分钟完成全部硬件焊接测试、软件代码编写、调试?膜拜!

网友:
立顶楼主,能不能看看你的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实厉害 突然感觉楼主好高大上啊

网友:
我以前试验过的

网友:
30m,为你的时间点赞

网友:
三十分钟完成全部硬件焊接测试、软件代码编写、调试,,,,高手!

网友:
三十分钟完成全部硬件焊接测试、软件代码编写、调试,有点不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