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开发板的储存器疑惑

楼主:
看到市面上FPGA开发板都带有RAM和flash,以前专用存储芯片没怎么用,网上也大概了解了下,但是还是存在疑问
1、EP2C5以上板子都带SDRAM,作程序运行RAM么?SRAM比SDRAM快很多吧?是不是说SRAM和SDRAM没有必要同时具备,或者SRAM只作类似电脑二级缓存?
2、EEW的板子配置了NOR FLASH,程序可以片内运行,这个可以当RAM用?那么NOR FLASH 和SRAM 有没有同时存在的必要呢?我只知道NOR FLASH带SRAM接口的,具体没用过不清楚。
以上以为还望大侠解决!

网友:
同疑惑,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
SRAM贵,FLASH慢。

网友:
1、EP2C5以上板子都带SDRAM,作程序运行RAM么?
SRAM和SDRAM都可以做做程序运行RAM

SRAM比SDRAM快很多吧?
开有两种,带宽的快和低访问延时。
大量快速传SDRAM快
分散随机访问SRAM快

是不是说SRAM和SDRAM没有必要同时具备,或者SRAM只作类似电脑二级缓存?
二者皆无,单SRAM,单SDRAM,单SRAM多SDRAM,多SRAM,单SDRAM,各种需求都有,就你系统需要。

2、EEW的板子配置了NOR FLASH,程序可以片内运行,这个可以当RAM用?那么NOR FLASH 和SRAM 有没有同时存在的必要呢?我只知道NOR FLASH带SRAM接口的,具体没用过不清楚。
物理接口虽然兼容,但是NORFLASH不推荐当RAM用,
毕竟写的时候多出不必要的擦除,多了延时也没啥好处

网友:
其实单纯fpga,不需要配什么sram,sdram,norflash等,如果需要那也要看你的应用,已经系统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