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之一步一步建立基于N2HET的PWM工程与编译调试学习

楼主:
下面将引领大家一步一步 从建立工程 到调试 过程的学习

首先先建立一个新的 HALCOGen工程
启动HALCOGen

然后点击 FIle → New → Project    假如说你用的是TMS570 HDK 那就要选择 TMDX570LS31x 系列
    然后选择 TMDXTMS570LS31HDK   工程名字 与保存路径 根据自己的填写 并保存
如下总图

接着下一步 就是进行模块的配置选择
  模块 外设 驱动 可以通过相对应的 标签栏 进行选择   然后进行相对应的使能 如下

在驱动使能标签 Driver Enable  里使能 NHET1模块  在这个例子里 要注意
要关掉其他的使能  如下

选择 NHET1 ——— PWM 0-7,看下图
PWM0 占空比配置为75%,周期为1000000.00uS ,在管教PIN0 输出
PWM1 占空比为50%,周期为00000.00uS  ,在管教PIN17 输出

再 对相对应的管教 PINO PN17 进行配置 使能 这两个管脚的输出功能 如图

然后点击 File → Generate Code   就会生成相对应的工程代码
到这 算是完成一半了  呵呵 先保存先

网友:
下面 接着说
接下来 肯定是要有编译环境了  那就要启动CCS了  启动完CCS后 将会有一个让你选择
建立你工作平台的界面让你填 如下, 注意 这个工作平台的名字必须和上面用HALCOGEN
生成的 那个工程名字是一致的 才行 如下

装载完以后 在CCS界面 点击File → New → CCS Project    这里也有注意的
就是 工程的名字 也要跟HALCOGEN 里 你填写的 NAME  那一栏的名字是一样的
如下 然后就点击NEXT

直到以下这个界面     设置Device Variant为“Cortex R” ,选择 TMS570LS3137
Device Endianness: be32

然后点击FINISH   接着下来 就是进行代码的嵌入  从CCS “Project Explorer”打开sys_main.c 文件
进行必要的代码修改
样例如下
/* USER CODE BEGIN (1) */
#include "nhet.h"
/* USER CODE END */
/* USER CODE BEGIN (3) */
nhetInit();
while(1);
/* USER CODE END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esmGroup1Notification(int bit)
{
return;
}
void esmGroup2Notification(int bit)
{
return;
}
/* Pwm interrupt notification (Not used but must be provided) */
void pwmNotification(nhetBASE_t * nhetREG, unsigned pwm, unsigned notification)
{
return;
}
/* Edge interrupt notification (Not used but must be provided) */
void edgeNotification(nhetBASE_t * nhetREG, unsigned edge)
{
return;
}
/* USER CODE END */

上面的步骤完了 以后 就是进入编译阶段了
点击  Project → Build Active Project

编译完成后 就会有输出文件 .out file, 接下来 就是要进行 CPU的FLASH 编程了

先到这  下贴接着说 保存先 要不浪费人力了

网友:
继续 未完的 革命
CPU的FLASH 编程了 其实就是烧写FLASH了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目标文件进行 相对应的配置,要告诉CCS 这个工程是
为谁而弄的。
呵呵 这个跟一般的不同
点击  Target → New Target Configuration  如下图所示

将会出现以下窗口  设置文件名为“Hercules MCU.ccxml”  然后点击FINISH
如下图

一个新的窗口将会出现 ,
进行如下设置  Connection: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
                       Device  TMS570LS3137
配置完后 ,点击右边的save 按钮

完成后 接下来才是真正到烧写FLASH了
点击  Project → Properties   在出现的新界面里 选择 CCS Debug
然后选择 相对应的CPU 系列  选择 要擦除的 扇区
然后点击 apply按钮
如下

接着 就是把 代码下载到 FLASH里面去了
点击 Target → Debug Active Project  出现如下所示

接下来 就是等待 程序下载完毕 就可以了

至此   一个简单的项目工程 就算走了一次 了  具体细节的东西 就要大家发现 交流了

网友:
你是直接烧到flash里调试,那可以在ram里调试吗?

还有如何对flash加密功能?

网友:
这个 有用  先收下

网友:
RAM 没试过  FLASH 加密 还没研究啊  兄台有空研究 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楼主,你图片上面的标注步骤挺好看的,!是借助什么软件编辑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iar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