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新手,请教程序烧写方式

楼主:
刚从51单片机学过来,准备入手PIC单片机,现在安装了MAPLAB,还有C18
但是不知道PIC单片机的采用什么样的程序烧写形式,求指教
烧写电路可以自己制作还是必须用专用的烧写器?  上位机的烧写软件是不是MAPLAB就可以?

网友:
额   好冷清!

网友:
PIC系列MCU需要专用的烧录器,烧录器有配套软件,调入编译好的程序文件进行相关操作即可。烧录器有原厂的,也有第三方兼容的,有些通用烧录器也支持部份PIC系列,根据你的需要和预算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