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3D的视图

楼主:
1、打开PADS layout 的 PCB文件

2、设置元件属性
右元件,在菜单中选择Attribute.....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group中点下拉,选择Geometry

点右侧的ADD

在增加的属性中选择Height,并输入高度值

照此方法将所有没有设置的元件设置完。

3、启动3D查看器

网友:
发展这种3D图,对没有封闭的封装外框,只显示外框线

网友:
没用过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