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路通道 高分辨率电压、电流、热电偶、PT100采集模块Modbus RTU通讯可替代研华

楼主:
请花1分钟看一下我们的做工分析,然后再考虑是否适合你的需求!
      请不要拿我的产品和那些小作坊做出来的进行对比,我们的产品是由工控行业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资历设计主管亲自操刀设计,为针对工业控制行业EMI做足工作!我们没有使用MCU内置的垃圾12位逐次逼近型ADC,我们使用的是外扩的ADI 24位高精度积分型ADC,我们没有使用抗共模干扰很差的模拟开关,取而代之的是光继电器进行通道隔离!模拟开关的弊端之一就是当一个通道过压烧毁会,整体所有采集通道全部烧毁!且当输入的两个通道之间存在电压差过大时,模拟开关会随时可能烧毁!而采用光继电器方案则不会存在此类问题。我们也需要生存,也需要发展,所以,假如你只购买一个两个产品,请不要与我们砍价,正如,我们如果没有了生存和发展空间,你也将损失一款可以选择的产品。

      UL系列分布式IO产品为深圳市联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针对工业控制行业大点数,高密度采集及控制而设计的全系列分布式IO模块。其主要分为四大类:UL模拟量输入,UL模拟量输出,UL数字量输入及UL数字量输出四大系列产品。基本概况如下图所示:

一、产品型号及功能概况
产品型号
功能描述
量程
其他
UL10AIxVA-16Bit
10路电压电流采集
+-20mA
+-60mV
+-5V
+-10V
内置24BitADC,对外输出分辨率16Bit。
支持通道采集速度模式设置(可设置高精度、中速度、高速度三种采集模式)
各量程最小分辨率如下:
+-60mV  +-1.8uV
+-5V    +-152uV
+-10V   +-305uV
+-20mA  +-0.6uA
60mV档可通过外部分流器实现大电流采集(1A-500A电流采集)
UL10AIxTC-16Bit
10路热电偶采集
S
R
B
K
N
E
J
T
内置24BitADC,对外输出分辨率16Bit。
支持通道采集速度模式设置(可设置高精度中速度高速度三种采集模式)
内置2种冷端补偿模式可设置(0摄氏度补偿模式或内部温度传感器补偿模式)
各采集量程最小分辨率0.1℃
内置热电偶断线检查功能,热电偶断线显示值为:32767 -32768
UL10AIxNTC-16Bit
10路热敏电阻采集
10K 3435
10K 3950
内置24BitADC,对外输出分辨率16Bit。
支持通道采集速度模式设置(可设置高精度中速度高速度三种采集模式)
采集量程最小分辨率0.01℃
UL10AIxPT100-16Bit
10路热电阻采集
PT100
内置24BitADC,对外输出分辨率16Bit。
支持通道采集速度模式设置(可设置高精度中速度高速度三种采集模式)
采集量程最小分辨率0.1℃
两线热电阻采集模式支持导线线阻校正模式(使用我们所配给的上位机进行导线设定),经过线阻校正后,可达到4线采集精度。
内置热电阻断线检查功能,断线值为-32768,32767
二、产品基本特性
外形尺寸和重量

外形尺寸(W X H X D) [mm]
重量
115x90x40
<=100g
电压  电流  电位

模块额定电压
24 VDC(12V~32V范围)
反极性保护
隔离
供电输入与模拟量采集通道之间隔离
模拟量采集与RS485通讯之间隔离
供电输入与RS485通讯之间隔离
继电器输出与模块供电之间隔离
L+至M之间 10mA~ 100 mA
通讯特征 通讯接口

协议支持
MODBUS-RTU RS485物理层(9600 19200 38400波特率)
默认9600波特率ID 15(K10为ON状态)
通讯接口
RS485
模拟采集特性

模块型号及采集范围
电压 电流 热电偶 热电阻 热敏电阻
UL10AIxVA-16Bit
电压电流类型
+-60mv(16位分辨率-32768-+32767)最小分辨率1.8uV
+-10V(16位分辨率)最小分辨率305uV
+-5V(16位分辨率)最小分辨率152uV
+-20mA (16位分辨率)最小分辨率0.6uA
UL10AIxTC-16Bit
热电偶类型
S(-50-+1760℃16位分辨率+-0.1℃)
R(-50-+1760℃16位分辨率+-0.1℃)
B(0-+1820℃16位分辨率+-0.1℃)
K(-270-+1370℃16位分辨率+-0.1℃)
N(-270-+1300℃16位分辨率+-0.1℃)
E(-270-+1000℃16位分辨率+-0.1℃)
J(-210-+1200℃16位分辨率+-0.1℃)
T(-270-+400℃16位分辨率+-0.1℃)
UL10AIxPT100-16Bit
PT热电阻类型
2线制PT100(-200-+850℃16位分辨率+-0.1℃)
UL10AIxNTC-16Bit
NTC热敏电阻类型
NTC 10K 3950(-20-+100℃16位分辨率+-0.1℃)
NTC 10K 3435(-20-+179℃16位分辨率+-0.1℃)
抗干扰
共模干扰UCM <60 VAC/75 VDC> 100 dB
串模干扰干扰峰值<输入范围的额定值> 90 dB
输入间的串扰> 100 dB
输入阻抗
+-80mv及各类热电偶量程>=220KΩ
+-10V量程>=200KΩ
+-5V量程>=100KΩ
+-20mA<=6.5Ω
PT100>=100KΩ
NTC>=220KΩ
采集速度

高精度模式
单通道<=150ms
10通道<=1.5S
高速度模式
单通道<=20ms
10通道<=0.2S
模拟量采集端口保护特性
输入端过流保护启动电流50mA
最大承受电压30V
三、模块采集范围
采集量程
输出值范围
+-60mV
-32768-+32767
+-10V
-32768-+32767
+-5V
-32768-+32767
+-20mA
-32768-+32767
S
-50-+1760℃
R
-50-+1760℃
B
0-+1820℃
K
-270-+1370℃
N
-270-+1300℃
E
-270-+1000℃
J
-210-+1200℃
T
-270-+400℃
PT100 2线
-200-+850℃
NTC 10K 3950
-20-+100℃
NTC 10K 3435
-20-+179℃
四、产品外观
五、保修服务:
      我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18个月免费保修,保修期间出现的任何产品问题,由我方承担责任及维修!对于超出保修期的产品,我方依旧提供保修服务,我们对超出保修期的产品,维修费用实行封顶制。所以,请无需担心超出保修期后,我们是否会向你狮子大开口,这种情况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按照全套收费价格进行抄起产品的收费,当你的收费额度达到或者超过封顶金额,我们收取的最大维修费用即为封顶金额。所以,请广大用户放心!
六、联系方式:
     商务:13243815900
     全国统一技术支持热线:0755-36626550
     技术支持QQ:7697026
     感谢你使用深圳市联控科技系列产品,我们将会以最真挚的服务和扎实稳定的产品回报我们的客户!

网友:
售后服务
        我方承诺将会在用户遇到问题的48小时之内为用户进行售后处理
本模块保修期为18个月,非人为造成的损害,18个月内,我方全保,若18个月内因人为造成的损坏(IC烧毁,肉眼明显可以看出烧毁痕迹,PCB严重烧毁等,我方仅收取部分维修费,我方承诺,最严重损毁造成的保外维修费用我们实行260元封顶制)
为了不损害您的保修权益,请勿拆毁我们的激光防伪标签!感谢你的支持与谅解!

网友:
快速联系方式

为能尽快的了解及解决您的需求,请尽量选择以下方式联系我们的客服,谢谢!
    商务:13243815900
    淘宝旺旺: unicontrolservice
    网站链接:http://liankongkeji.taobao.com/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
也许你会问,我们的产品优势在哪里?以下用图片及较为简练文字告知,我们的产品优势在哪。

我们的做工及工艺水准,因此,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我们的产品,全部机贴工艺,为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保障。(看了我们的做工后,你应该觉得450RMB 10通道模拟量采集模块,平均45RMB一个采集通道,相当划算了吧。)

我们的产品,24V输入与板上MCU供电全隔离,RS485与MCU供电全隔离,输入24V与RS485供电全隔离,为了客户系统的安全可靠,我们在电源上从不吝惜一丝一毫(因此,请不要拿那种低端小作坊产品与我们的产品相提并论,我们基本上已经是淘宝上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我们不做最廉价的东西,但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产品是稳定可靠的,用真心和品质来回馈我们的客户)

网友:
保修服务:
       我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18个月免费保修,保修期间出现的任何产品问题,由我方承担责任及维修!对于超出保修期的产品,我方依旧提供保修服务,我们对超出保修期的产品,维修费用实行封顶制。所以,请无需担心超出保修期后,我们是否会向你狮子大开口,这种情况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按照全套收费价格进行抄起产品的收费,当你的收费额度达到或者超过封顶金额,我们收取的最大维修费用即为封顶金额。所以,请广大用户放心!

网友:
我们的模块是专业模拟量采集模块;可采集温度、电压、电流等信号;可以与组态王及各类PLC进行整合;为工业控制系统提供整体模拟量采集扩展.

网友:
我司新版本模块升级完成,现货销售中,性能比老版本更稳定,新增加了2个LED指示灯,更方便。需要的尽快联系

网友:
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直接使用淘宝拍下,然后,我们为其延长收货期超过20日,以方便您进行测试;您拍下时,请告知我们的销售,是要试用,我们便会延长至让您觉得满意的试用期。
    您如果需要定制产品,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商务或技术,提出您的具体要求,我们会给出完美详细的解决方案,谢谢!
    联系方式:
商务:13243815900,技术服务:0755-36626550,淘宝旺旺:unicontrolservice!邮箱:uni.control.service@gmail.com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
精度到多少?
1、保证千分之一以内精度
2、不同量程精度不同
3、温度量程  精度在1摄氏度以内
4、电压量程  通常精度为分辨率的10倍

网友:
10AI×TC 16Bit产品是高精度模拟量采集模块,其主要特点如下:

1、内置24位ADI产高精度ADC,各采集量程最高分辨率如下:
+-60mv(16位分辨率-32768-+32767)最小分辨率1.8uV
+-10V(16位分辨率)最小分辨率305uV
+-5V(16位分辨率)最小分辨率152uV
+-20mA(16位分辨率)最小分辨率0.6uA
2、支持采集速度调整,可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高精度,中速度,高速度三种模式
3、支持通道激活数设置,可根据用户需求将不使用的通道进行禁止,从而提高未禁止通道的采集速度
4、支持热电偶补偿模式选择,可选择内置补偿或禁止冷端补偿。使用禁止冷端补偿模式可以让用户更灵活的使用外部高精度冷端补偿温度值来提高采集精度,避免内置补偿IC精度引入的采集误差。(禁止冷端补偿时需要用户自行在采集温度值上加上冷端温度即为真实采集温度)
5、支持热电偶传感器断线检查,热电偶断线值为-32768

网友:
联系方式:
商务:13243815900,技术服务:0755-36626550,淘宝旺旺:unicontrolservice!邮箱:uni.control.service@gmail.com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
模块优势:
1、通道数,我们提供10路
2、我们的数据采集速度可设置,分高速模式、中速模式、高精度模式,用户可根据不同需要设置
3、我们配有上位机对各参数进行直观的设置,无需指令,简单易操作,可设置参数为:模块通讯波特率,模块MODBUS ID地址 热电偶模式下内部补偿温度校准,通道采集速度,通道激活数目(可对不需要的通道进行采集禁止,优势,禁止不使用的通道可以更大限度地提供采集速度)
4、更高的精度:在+-20mA下 分辨率最小0.6uA 误差为6uA 全工作范围内不超过10uA误差

网友:
我们的产品可以采集九路pt100,只能采集不能控制,其他量程十路采集,pt100只能九路,只支持2, 4线。不支持三线,如果热电偶,支持十路

网友:
热电偶采集
10路 通道 16位 高精度 热电偶 TC 采集 模块 modbus 450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gBS&id=16386158489

网友:
电流采集
10路通道16位 高精度 电流 +-20ma 采集 模块 modbus 450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jHeD&id=16390645015

网友:
深圳联控科技-(专业的工业控制及采集行业分布式IO模块供应商)
UL系列分布式IO产品为深圳市联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针对工业控制行业大点数,高密度采集及控制而设计的全系列模拟量采集模块(Modbus-RTU)。16Bit高分辨率模拟量采集,平均单个模拟量采集通道50RMB的价格,用我们最大的能力为贵公司降低产品设计成本!

网友:
为保证你可以享受我们18个月免费保修服务,请勿撕毁我们产品上的激光防伪标签,如你在产品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将会让我们的技术支持在第一时间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
通讯接口/协议支持:
1)协议支持:MODBUS-RTU(9600 19200 38400波特率) 默认9600波特率 ID 15(K10为ON状态)
2)通讯接口: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