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go to definition of函数求助!

楼主:
StellarisWare中的例程就能用这个功能
右键点击函数名称再左键就能跳转到函数定义

自己新建的工程就不能用
右键点击函数名称后再左键只出现一个提示音
没有别的反应

这是为什么嘞。。。
求助!
多谢!

网友:
看一下,这个地方选上了吗?

网友:
要先build一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build通过了
还是无法跳转

网友:
您好  不知您解决了吗?  能否告知一下  我也出现了 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有时候可以有时候 不行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出来解决下~

网友:
我实验经验是先build一下

网友:
进来看看 也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先build一下,之后就好用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保证路径为全英文,不能有空格和非显示字符,然后把Debug目录删除,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