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MSP430 LaunchPad 连上电脑室这个驱动?但怎么也装不了?已解决

楼主:
是电脑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就行了

网友:
难道是烧了?

网友:
还是win7 64位的问题。开始一个月前还好好的呀?几块板子都装不了驱动

网友:
要是我 就卸载重启重装

网友:
launchpad 识别出来本来就是仿真器,不可能是UAR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装那个驱动?求解

网友:
你先把驱动删除,再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