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低功耗问题讨论

楼主:
单位在用CC1100做一个东西,手持设备,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是必须的了,CC1100用的是现成的模块,就是CC1100的系统集成到了一小块电路板上,接口和电源通过接插件连接。 领导的意思是这个模块单独用一个带使能端的LDO,用完后直接关掉CC1100的模块,然后系统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状态。我看CC1100的资料上也有低功耗模式,我想讨论一下这两种方法那一个更低功耗,或者在不同情况下两种设计的功耗对比。 这两种模式一个是直接切断CC1100的电源,另一个是使CC1100进入低功耗模式。 我没用做过低功耗的东西,在这方便没有经验,欢迎讨论,还有TI的专家 还有一个就是低功耗的程序处理,手持设备用途大致都一样,需要的时候使用几分钟或者十几到几十分钟,一般的时候都不用。不用的时候使用硬开关切断电源是必须的,但是工作的时候如何处理呢?领导的意思是所有的按键(十几个吧,可能是4*4)使用一个与门用来唤醒CPU,CPU醒了之后处理相应的按键的功能,当然马上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但不知道怎么样频繁的唤醒会不会增大电流的消耗呢?同样希望大家给点儿意见!

网友:
为何马上要进入低功耗?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呀,一般不会只操作一次按键吧? 我现在弄的一个东西就是不用的时候LPM4

网友:
你可以查看 430 chronos手表的demo 有cc1111的用法

网友:
你们领导是意想天开。 人家CC1100的power down模式时,耗电才纳安、微安级,加个LDO的耗电就好了? 你们领导只懂得LCD作控制吗?如果按他的意图设计,会有更好的、且成本比LDO更低的方法 [ 本帖最后由 dontium 于 2012-11-12 12:10 编辑 ]

网友:
用LDO,弄巧成拙

网友:
一般的操作当然不止一次了。按键一般要按几次才能执行完一个完整的命令。而且实际使用的时候是一般要连续按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活,做好做坏和我也没关系,领导设计的时候我总觉得不妥,但由于自己没有做过低功耗的东西,所以拿出来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