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
我用的相同的.cmd文件;示例代码中的工程,编译不会出错,而我自已新建的工程会出这校的错误呢。
错误提示如下: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f2f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L0L1      size: 0xc00        unused: 0xc00        max hole: 0xc00

网友:
RAM空间不够。
我猜一下:
你用的CCSV5是吧。
你程序中调用了math.h头文件是吧
如果是,那就是编译器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选择早期的编译器版本

参考这篇帖子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6571.aspx

网友:
我的CCS编译C2000也出现这个问题

关键是只有6.1.0这一个版本,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CCS5编译C2000也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是只有6.1.0这一个版本,怎么办呢
如果更换编译器版本,换哪个版本比较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可是我没有其它的编译工具可选。我就只有是不用RAM的CMD文件了。果断用flash上仿真;问题解决。换软件可真不是什么好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51/53208.aspx#53208
这里有我的完整回复。

网友:
这样操作之后,会有一大堆的警告,如: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AdcRegsFile"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我觉得是没有添加DSP280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到工程中。所以我把DSP2803x_Headers_nonBIOS.cmd填加进工程去了。可是编译又有一大堆的错误,如:
ADC memory range has already been specified

网友:
"C:/Users/xiaotusheng/workspace_v5_5/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examples/epwm_up_aq/../../F2802x_common/cmd/F2802x_generic_ram.cmd", line 111: error: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7b2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M0        size: 0x3b0        unused: 0x1          max hole: 0x1
   RAML0        size: 0x400        unused: 0x1          max hole: 0x1
   .text            : >> RAMM0 | RAML0,      PAGE = 0
"C:/Users/xiaotusheng/workspace_v5_5/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examples/epwm_up_aq/../../F2802x_common/cmd/F2802x_generic_ram.cmd", line 112: error: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cinit" size 0x16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M0        size: 0x3b0        unused: 0x1          max hole: 0x1
   RAML0        size: 0x400        unused: 0x1          max hole: 0x1
   .cinit           : >  RAMM0 | RAML0,      PAGE = 0
"C:/Users/xiaotusheng/workspace_v5_5/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examples/epwm_up_aq/../../F2802x_common/cmd/F2802x_generic_ram.cmd", line 110: error: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ramfuncs" size 0x4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M0        size: 0x3b0        unused: 0x1          max hole: 0x1
   RAML0        size: 0x400        unused: 0x1          max hole: 0x1
   ramfuncs         : >> RAMM0 | RAML0,      PAGE = 0
这是出错信息

网友:
不知道修改什么,具体过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