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模电,关于差动放大器··

楼主:
差动放大器可以抑制共模信号,放大差模信号,任摸信号又可以分解成两者
我的疑问是,1,假如双端输入任摸信号,那么放大出来的信号不就失真了?因为共模部分被抑制了,而差模的被放大了····
2,差动放大器除了抑制共模方面的优点,其他还有什么作用?
3,偶尔看到说他可以作为反向放大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新手,说点自己的理解。
对于双端输入,信号的信息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差别部分。因此对这一部分放大即可。按照书上的定义,它的放大倍数定义为输出变化y和输出变化x之间的比值,这个变化指的就是两输入端的相对变化。貌似和输入输出方式有关,好像有四种,具体不太清楚。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共模信号的抑制其实可以理解为消去法,运放的同相与反相输入端信号都会被放大,但相位相反,于是正负抵消,这是共模噪声被抑制的原理。共模干扰在信号传输中很难避免,所以共模抑制很重要。在信号的传输过程中,如果使用差分传输可以利用共模抑制来去除干扰,如果是单端信号就需要刻意去避免干扰,这往往会大幅增加系统成本,所以差分放大电路在实用中成本往往会更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信号的差携带信息?这点我没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点确实描述的不太恰当。但这要看具体连接方法,如果是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则是将输入信号转换为另一种形式,比如对两路信号差进行放大或者别的什么,这个时候就没有你说的失真问题,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形式。如果是双端输入双端输出,那么应该就是对两路分别放大,差分的作用应该就是抑制温漂和噪声之类的(有待验证)。如果是单端输入的话,那么就是将信号分解为差模部分和共模部分,主要对差模部分放大,例如输入sin(x),相当于两端分别输入正负sin(x)/2,最后放大结果还是一个A*sin(x)波形(纯电阻性电路)。所以我认为共模被抑制没关系,因为波形只是被上下平移,形状、相位、频率等部分没有改变,关键看得出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就行了,比如对原信号放大等。对于双端输入我建议做个仿真,应该比较容易看出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