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下位机通信不正常

楼主:
stm32与下位机通信一直接收数据,但是与电脑通信就是正常的,怎么回事?

网友:
详细描述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把程序下到STM32里后,打开下位机,就一直接收数据,全是乱码。
我想要将USARt1接收到的数据通过USART3发送出去,USART3接收到的数据通过USART1发送出去。
可以这么写程序吗?
主函数:
进入USART1中断服务函数,flag=1;进入USART3中断服务函数,flag=3,并保存接收到的9个字节数据。

for{
     if(flag==1)
     {
          flag=0;

            buf[j]=USART1->DR;
            j++;
            if(j==8)
            {
              j=0;
               for(k=0;k<8;k++)
               {
                    {
                       while((USART3->SR & USART_FLAG_TXE) == 0);
                          USART3->DR =buf[k];
                    }
               }
              }
         }
  if(flag==2)
   {
       flag=0;

         for(n=0;n<9;n++)
         {
            while((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 0);
             USART1->DR=buffer[n];
          }
    }

}

网友:
如果你的中断中处理的正确,上面的程序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建议你定义一个flag1和flag3.。你这样共用一个flag标志就涉及到优先级的问题了
你先确定是接收部分问题还是发送部分,在 buf[j]=USART1->DR;  设个断点,然后全速执行。。看buf里面的内容。。一步步排除,对自己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在自收自发方面都没错,就是一接到下位机上(422转232)就出问题,一直收数,按照常理说不该收数呀,我发现在连接到一起时,接收和发送电压为-9.7和-5.5V。但是下位机和电脑连到一起为什么就不会这样。

您说的优先级问题,的确我没有考虑,这个确实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