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电源的电路设计? 标题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楼主:
论坛的大神,小妹想学电源方面的电路设计,请问从何学起? 电源方面的知识基本为0.
拜谢

网友:
方法1:要先拿你们公司或者你比较熟悉的身边的,电源,解剖一个,,,加一下电,,测量一下,到网上查一下资料,问一下工程师,,等等,,,,然后,找一个找个电路,先搭建一个电路,,慢慢就进入知道了,,
方法2:比较规矩的,找一下教科书,电源方面的书籍,,找个师傅,,配齐三用表,示波器,,什么线性电源,开关电源等等,,哪些芯片可以做电源等等,系统学习,,

网友:
想真正掌握电源的设计技巧,应该先从学习基础模拟电路开始,然后从线性电源的设计到小功率DCDC再到ACDC依序渐进,重点的参考书目包括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电源原理等等,开关电源方面的书很多,网上有大量电子版的可供下载。

网友:
兩大版主過來相授,感激涕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人民服务是应该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