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感与其他电感的区别

楼主:
色环电感 与那种用铜线绕制的电感有什么区别。。。是色环电感的功率比较小吗?

网友:
色码电感也是线绕电感,色码一般都是小信号电感,过不了大电流,电感值确定,使用方便。
既然是线绕电感,就可以是任意电感值的电感,功率也通常较大,但不方便而已。

网友:
绕线电感的种类很多,色码电感是绕线电感的一种,但精度较低,工作频率也不高,可承载电流也不大,优点是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