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用CCSv5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
在ram里调试 用的28027_RAM_Lnk.cmd这个文件,老是出现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看CMD文件,存储器分配可能不正确

网友:
对了,我在用28035时,需要两个CMD文件,一个是管RAM及寄存器的,一个是管FLASH的。不知道28027的例程是不是也用两个CMD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就用了一个ram的CMD

网友:
一般例程中的CMD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器件的寄存器分配用的,一个是RAM和(或)falsh分配用的。
一个CMD文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把使用到的寄存器、存储器都包含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是两个,两个我都加了,一个是 f2802x_headers_bios.cmd,另一个是28027_RAM_lnk.cmd(这个应该是在ram调试),把28027_RAM_lnk.cmd换成28027.cmd(这个应该是在flash调试)就没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两个,一个是跟bios有关的,另一个是RAM与flash相关。如果在Debug模式下,使用xx_RAM_lnk.cmd,在Release下用xxx.cmd。xxx是相应的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