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充电保护板

楼主:
手机拆下来的保护板,很常见,免得淘宝了,前提是废电池的保护模块是正常的哦,焊接时请勿弄错极性哦,注意绝缘的处理哦,我也是看到就贴来了,板块不对的话请版主移动哦,o(∩_∩)o 哈哈

买来的盒子是双节串联的,必须改成单节,这样空余的位置,还能用来放保护板。焊好保护板进线,出线。区分好 正极 负极,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明了,有点电子基础的都能搞清楚。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搞错了,保护板一次就挂了。焊保护板得小心了,这玩意太脆弱了

网友:
非常欣赏楼主这种废物利用的思路,值得学习。
不过,有的保护板,需要重新焊接好后,要重新激活,这与保护板的用的芯片有关,不同厂家而不同。
如果是笔记本电池拆下的保护板,可能要重新写保护参数才可以的。

网友:
现在LI电池的保护板,是3.7V的,你只用一节电池需要调整一下板上的比较器的电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