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的JTAG下载端口最少用几个

楼主:
请问MSP430的JTAG下载端口最少用几个

请问最少配置下载PIN口的话,使用那几个PIN口

STM32有JTAG和SWD两种之分,我不清楚MSP430有没有比较少的端口设置方法
??

网友:
最少接三个是对的。但我记得,只接GND

另两个一个接SWD的数据。另一个我记得接SWD时钟

网友A:
2、SBW是SPY-BI-WIRE,可以简称两线制JTAG,主要用SBWTCK(连接到JTAG仿真器的7脚TCK)与SBWTDIO(连接到JTAG仿真器的1脚TDO/TDI),该接口主要用于小于28脚的2系列的430单片机,因为28脚以内的2系列单片机的JTAG接口一般与IO口复用,为了给用户预留更多的IO口,才推出了SBW接口。同样SBW接口可以用于仿真器及编程器。

参考了网上的教程,现在请问是不是JTAG连上第9PIN和第10PIN就可以下载了呢?
(VCC和GND也加上),是不是4根线就可以完成SBW的下载模式了呢?
参考: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archive/2010/12/22/1913848.html

网友:
SWD接2PIN,加上VCC、GND即可。

网友:
对MSP430不是成为SBW吗?
那REST的复位是不是还要接啊?

网友B:
sbw接口:SBWTDIO,SBWTCK,GND,VCC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w接口:SBWTDIO,SBWTCK,GND,VCC四个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BW是SPY-BI-WIRE,可以简称两线制JTAG,主要用SBWTCK(连接到JTAG仿真器的7脚TCK)与SBWTDIO(连接到JT ...

3个就够了:
SBWTCK<->TCK
SBWTDIO<->TDO
GND<->GND

网友:
那可以用SWD代替SBW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就够了:
SBWTCKTCK
SBWTDIOTDO
GNDGND

请问430f1122单片机的SBWTCK是哪个引脚?是p1.4还是test?

网友:
请问430f1122单片机的SBWTCK是哪个引脚?是p1.4还是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