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OUT&=0x01与P1=0x01的区别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程序中:P1DIR=0x01是不是要伴随P1OUT=0x01才能实现P1.0为输出的功能。P

网友A:
P1DIR是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这里P1DIR=0x01是设置P1.0为输出
P1OUT=0x01是设P1.0口为高电平

网友:
P1DIR=0x01 就可以了
P1OUT=0x01是设IO口驱动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呢  谢谢啦

网友:
P1DIR是方向寄存器,PIOUT是输出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DIR是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这里P1DIR=0x01是设置P1.0为输出
P1OUT=0x01是设P1.0口为高电平

好耐心,so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