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至5V boost电路,电容电感的确定

楼主:
用基本boost电路来做3V至5V的转换,可是电容电感怎么确定呢,如图

网友:
用boost电路来做3V至5V的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然呢?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用途,想法不是不可以。
如果用TI易电源,也是可以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DSP I/O口电压为3V左右,而步进电机驱动的脉冲输入电压得5V,所以要升一下

网友:
可以找个TI 易电源的升压电路试试,,负载应该可以供的上,要不就参考3楼提供的那个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