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连接TCP/IP网络解决方案

楼主:
 串口作为计算机与设备之间最早应用的接口,现在仍然广泛的
应用于各行各业,RS-232串口和基于RS-232串口而产生的RS-
422/485串口现在广泛的用于工业自动化,智能交通,安防监控
,机房监控,工业集散分布系统等各个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对于大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集成度也要求越来越
高,比如工业自动化领域,原来是通过RS-485总线将相关的数据
采集到相应的各个车间的采集控制设备中,现在则要求工厂的数
据能够直接进入工厂总部的相关服务器,甚至于要求工厂的生产
流程的相关数据和办公自动化的相关数据能能够整合到一个系统
中进行统一管理,面对系统的需求,基于串口运行的通信系统已
经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TCP/IP网络技术当其出现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后来更
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使得TCP/IP网络技术深入至社会的各行各业
,各个角落。由于TCP/IP网络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相应的网
络信息接口也是敷设至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有现成的网络
环境可以借助,通过TCP/IP网络,全球任何两台网络设备能够通
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通信,能够满足任何大系统的数据通信需求。
串口通信由于其通信距离短(RS-232串口通信小于15米,RS-
485串口通信距离小于1200米),通信容易受干扰,通信速率较
低(小于110Kbps),不能满足大系统的需求,而将串口设备接入至
TCP/IP网络,通过TCP/IP网络进行数据通信从而成为迫切的需
求。
  利用深圳市鼎信鸿达科技有限公司的串口网桥和串口服务器
可以有效的解决串口设备连接网络问题,串口网桥提供的TTL转
TCP/IP网络功能,能够直接在电路板上取代232/485芯片,直接
将原有串口设备改造成网络设备,而串口服务器提供的串口转网
络功能,能够将串口设备的通信接口转换为网络接口.直接与系
统进行数据通信。相对于原有的基于串口通信的系统,串口转网
络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1.简单易用,维护方便,如果利用RS-485总线进行数据通信
,则按照布线规范敷设成手牵手菊花链形式,并且一旦线路上有
设备出现问题,则会导致整个线路出现问题,从而导致整个系统
瘫痪,而网络设备则不存在类似问题,每个网络设备都是相互独
立的,某个设备的损坏并不影响其他设备的运行,并且由于其具
有独立的IP地址,损坏的设备能够得到迅速的确认并能够得到及
时的维护。
  2.支持热插拔工作,移动方便,RS-232串口设备连接电脑的
话,通过计算机的串口或者插在计算机中的多串口卡来与之通信
,一旦需要维护或者增减相关的串口设备,则需要断电防止热插
拔导致串口芯片损毁,而网络设备则支持热插拔无需断电甚至中
断整个系统的运行。如果需要移动串口设备将其布设至其他位置
的话,RS-232串口设备则需要相应的计算机随之移动,RS-485
设备则需要RS-485总线线路做相应的改动,而采用串口转网络解
决方案,则只需要移动串口服务器和相应的串口设备则可以,只
要新位置有相应的网络信息接口即可。
  3.利用串口转网络解决方案,可以非常快捷的将串口设备转
为网络设备,利用串口网桥改造,无需在硬件上做大的改动,因
为大多串口设备都是基于TTL电平信号引出,直接与串口网络连
接即可改造为网络设备,软件上如继续采用串口通信方式,则可
以利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出相应的串口直接与串口程序通信,
如软件基于网络进行数据通信则基于WinSocket方式编程即可与
串口服务器等网络设备直接通信。
  4.独立的服务器,节约计算机资源,一般而言,管理多个
RS-232串口都是利用多串口卡来进行管理,而多串口卡则存在一
定的弊端,比如多串口卡必须占用计算机的ISA/PCI插槽,当串
口设备过多的时候,那么一台计算机的插槽是不够的,增加多串
口卡需要断电打开计算机的机箱,这样操作则会要求系统必须停
止运行,而对于某些系统来说,停止运行是难以容忍的。而采用
串口转网络解决方案,则不存在该问题,串口服务器的扩充非常
简单,只需要增加相应网络接口和电源接口即可。
  5.高扩充性和高扩展性,高弹性的布线,RS-232串口设备只
能支持一对一通信,即使通过多串口卡扩充的话,其设备的数目
也有一定的限制,计算机的虚拟串口的数目最多不能超过256个
,RS-485总线负载能力根据485芯片而定,但是最大也不会超过
400个,并且由于485通信是一对多通信模式,不能支持计算机同
时与多个485设备进行数据通信,通信能力有限。而网络设备则
不同,由于其基于TCP模式通信,与计算机通信的网络设备没有
数量限制。网络设备能够与同一个计算机的多个端口同时通信,
只要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足够,通信能力没有限制。由于网络设备
只要能够连接互联网,就能够相互通信,基于串口转网络解决方
案的串口设备,可以通过串口服务器在任何一个地点通过TCP/IP
网络与任意地点的服务器进行数据通信,完全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
网络设备则支持热插拔无需断电甚至中断整个系统的运行

网友:
串口传输出的数据上位机能直接使用吗 还是说需要另外对上传的数据进行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