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错误

楼主:
我学STM32的FLASH编译时出现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FLASH_Unlock" [referenced from E:\YZX\MAKE\IAR FOR STM32\2\Debug\Obj\main.o]   然后在FLASH_Unlock右键“Go to definition of FLASH_Unlock”也打不开FLASH.c文件(的确添加了的)又跳过去写定时器  发现定时器的库函数也没有被定义 再打开之前的程序 都可以打开库函数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楼主用的 iar编译的话,我说的也许对你有帮助,
  iar在编译之前需要搭建 开发环境,需要添加一些默认包含路径,和一些定义,还需要配置一些芯片设置,有的还需要开放一个宏定义,说起来很空洞,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iar下搭建stm32 开发环境,网上有相关资料的........

网友:
恩恩  先谢谢  不过我以前都是可以的  我还是去网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