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学电源

楼主:
游戏虽然简单,但我能够体验到电源设计折方便。一开始论坛中有一个易电源试用活动,没有拿到,有点可惜。想着以后再做MSP430做低功耗产品时,我一定要使用易电源,来解决我的问题~~通过使用,设计都汪需要太多的电源专业知识,就能够设计出完美的电源设计方案,这不不愧是一种好的选择。在一个方面节省下时间,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完善其他方面的设计,对工程师来是非常关键的。继续关注易电源。

网友:
自己在补充一下其他方面的感受:
通过易电源的游戏,我们可以轻松设计自己需要的电源模块,这可以省去繁琐的计算。我们都知道,对于电源有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等分类。
线性电源通史快速响应系统的输出,系统的跟随性好,这种电源使用的功率模块都是工作在线性区,电流基本没有纹波,但是只能做降压
电源,不能用于升压的模块。开关电源是利用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通过PWM的控制功率器件的开关,改变输出电压,这种电压需要
储能原件的存在,比如像电感、电容。
开发线性电源过程比较简单,只要根据自己输入、输出选择合适的芯片,再加上滤波电容就可以满足设计的要求,当然也要考虑一布线时
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只能用做降压电源。
开关电源的设计比较麻烦,这里要计算好多的参数,比如滤波电感的大小、开关管选择、二极管选择等。易电源出现就是为我们解决
这些的问题。通过易电源设计软件,我们可以输入自己需要的参数、输出电压的大小、纹波大小、负载功率,软件能够为了我们计算
这些全部,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参数来焊接自己的电路了。呵呵,简单吧。除些之外,易电源提供的一些电源模块也给我们设计了一些
常用的电源模块,这些电源模块都可以用来设计自己需要的电源,里面参数都是为我们选择好的,而且还有给我们设计出做PCB时如何
布局器件、如何走线、线宽多少,在设计电源时,1英尺的线就有3nH的电厂量,这是在设计电源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因为开关电源中
的开关器件开关时可能产生电压尖锋,这是对开关器件有损害了。开关的输出电压有纹波、电流纹波,这些都跟设计中储能原件有关。
如果要电流纹波小,要求电感比较大,如果需要电压纹波小,刚输出滤波电容比较大。
开关电源适合用在升降压场合,对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场合。用于控制器的像DSP、FPGA的电源,最好还是用线性电源。
易电源的出现,就是方便的我们对电源的设计,以上都是使用易电源时感受。

网友:
总结的很好哦,看起来是很用功的。感受的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