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学习心得

楼主:
TI推出的四款全新 SIMPLE SWITCHER易电源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主要针对空间受限的设计。易电源,顾名思义就是简化电源设计的过程,加快开发进度。把易电源模块和与WEBENCH在线设计工具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大大简化了我们设计系统电源的过程,而且其稳定性也高。

网友:
也来截个图

网友:
像以前设计电源,不是从书上找设计,就是找以前做过的熟悉的设计,或者是到IC厂商官网上找合适的IC。这样不仅过程复杂,而且设计出来的电路在扰动、参数、体积方面不一定符合要求。现在有了易电源,只要用WEBENCH在线设计工具找到合适的易电源设计,直接用就行了。设计稳定性有保障,而且设计过程简单很多。我觉得这就是用易电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