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学习心得

楼主:
话说这次易电源答题活动还是很简单的,只是他的电路图有一个标示让我晕了。
就是那个陶瓷电容的位置怎么是电感符号,很不解。该处让我损失了20分。
答题过程也查找了TI的资料,找到一个一样的电路,电路和bom如下,那个位置确实是个电感。

L1就是一个电感。不解为么答题时用陶瓷电容代替。
请高手给解惑,谢谢。

网友:
我也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设计人员弄错了。做动画的人可能不懂硬件。而由于赶时间,动画制作后为赶快上线,没有经过非常仔细的审核。
我猜的

网友:
是的,现在更正过来了,但是之前很多人得了满分!我这个地方没选,就是60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EEWORLD的工作人员反应很快速的,赞一个。
我觉得,他们最后会考虑这个情况的。

网友:
因为这是一个游戏,我想大家同我一样,都是在选择的时候,开始不知道那个陶瓷电容怎么放,就放到最后剩余一个才放置那个本来很疑惑的地方的。,都放完了,只有放那个错误位置了,,还以为游戏本身设置的陷阱呢,看来先期答题的,游戏玩的都不错,,采用瞎猫呆着死耗子战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越明白的越容易做错题。
不过咱们可以来讨论下,如果那个电感位置放上了电容,会发生什么现象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有意思,,
MOS会发热,导致烧坏,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