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倍频问题

楼主:
首先 请问是不是430只有4和5系列才能倍频

另外 做一个项目 需要cpu频率到70mHz fe425可以倍频到70 但是能正常工作吗?求助

网友:
430肯定不能到7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通过外接高频晶振达到70MHz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你把手册好好看看吧,430最高主频应该是25M

网友:
是啊手册上写的明白

网友:
430根据手册是不能再70MHz下工作的,5xx最高,可以到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