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被锁了,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解锁啊

楼主:
zigbee被锁了,原先的程序还在正常执行,但现在下不进程序了

网友:
zigbee是协议标准,谈不上什么被锁的问题,你应该是说MCU吧,解锁要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说MCU,问题似乎找到了,应该是下载器的电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