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体验易电源只得50分-------不是我的错

楼主:
作为BUCK型同步开关电源,每个元件的应用已经很熟悉了。

然而拼图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元件,且少了个“必须有”的元件。为了迎合这个题目,还是把它放上去了。

嗨!最后只得50分

不是我的错哟。答答案我取图了,不知道会对以后答题者有没有影响,所以暂不贴上来

网友:
会计算分压电阻,就会设计电源------易电源感想之一

易电源是开关电源形式,但以其外围器件少而著称,这样既兼顾的高的效率,而保证了设计简单。

好多设计者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或者对开关电源不太熟悉。这样,对计算象电感这样的器件参数时,就无从下手,而易电源的推出,正是迎合了这个情况。它将难于计算的电感也集成在IC内部,对广大设计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外部只有决定输出电压高低的分压反馈电阻,并且在手册中有推荐的电路及各种情况下的外围元件参数。

所以,不懂开关电源也可以设计出高品质的电源。

网友:
高至90%的效率------易电源感想之二

易电源可以轻易达到90%的效率,散热问题就不再是考虑的重点。
高效率也来自内部开关管的低压降,因此,在常用的5V~3.3V转换时使用易电源也是恰当的选择,如纳米模块,体积极小,性能却很高。

网友:
散热问题就不再是考虑的重点是电源设计观念的转变,变的效率更高,体积更小,,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