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在画波形时清屏特慢

楼主:
做了一个12864驱动的心跳监测系统,每次扫过128位后清屏,要用近1秒才能完成,请高手指教一下,你们是不是也碰上类似的问题?

网友:
正常的 你用sd卡读取就快了,看网上的badapple视频吧

网友:
是你画图的程序不合理,12864画图我做过,整屏画图大概每秒30帧是没有问题的
二楼说的不明白,这个和sd有关系吗?

网友:
横着划比竖着划快些

网友:
谢谢楼上。。能否说得细些?我是初学的

网友:
我用430 149,8M主频,在网上找的画线函数,清屏时超过1秒,这样会影响下次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要画一条线就行,不用清屏.清屏指令清除不了图形区,所以清图形区得全部重写
不用划线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看过一个视频 是badapple  记得使用sd卡调出图形来显示的  这样会不会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问问你们心率检测做到什么程度了,可不可以共享些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加个sd会好点,不加也因该可以解决,试着优化下程序吧

网友A:
用opt101做的传感器,能显示测量波形,但是每次画的波形会重合在上次画的波形上,无法用普通方法清屏,后下载一个画图清屏的程序,清屏用了一秒多,使测量中断时间长,所以正在想办法。等我做好了,将在网上公布所有资料,敬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下清屏的问题,当然,能不清屏直接重新画出波形,更好,只是我还未找到解决方案,再次感谢

网友:
再次感谢,有人能说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7920

网友C:
求助大神 我的LCD12864  画图,再次清屏时快一分钟了。再次清屏我是GDRAM写入00.难道 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pt101做的传感器,能显示测量波形,但是每次画的波形会重合在上次画的波形上,无法用普通方法清屏,后下 ...

做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大神 我的LCD12864  画图,再次清屏时快一分钟了。再次清屏我是GDRAM写入00.难道 不是么

做好没?

网友:
内存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