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功率传输电路为什么要使用较高的调制频率啊?

楼主:
我想做一个无线功率传输的电路,但看了很多资料都说要使用较高的调制频率,不知道那位师傅能够解释一下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发送方使用一个谐振电路,接收方使用一个线圈就可以实现功率传输了,但为什么很多电路还使用了场管来当开关,这是为什么啊?望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chenyang能讲得透

使用“较高的调制频率”,是便于产生电磁波。
“谐振电路”是为了只发射单一频率(实际上是窄带),
“场管来当开关”是因为它有“开关”的作用。

网友:
电信号要转换成电磁波信号需要换能装置也就是天线,而天线的尺寸跟频率有关,如果频率较低,那么天线的尺寸就会较大,实用中当然要考虑天线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