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中两个inout接口怎么打通,大侠们不要路过,进来说说您的方案,评优嘉奖啊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CPLD上接了两个I2C的接口,即scl,sda和scl1,sda1,怎么将这两个I2C打通。(scl,sda是主机I2C,scl1,sda1是从机I2C)

问题相关信息搜集:
I2C的scl信号是单通(input scl;   output scl1),这个信号直接相连就可以,即scl1<=scl;
I2C的sda信号是双通(inout sda;  inout sda1),这个需要 sda<=sda1,同时sda1<= sda,可这样CPLD中实现不了;
CPLD中定义的inout是双向口,双向切换是需要控制信号才能实现的,但是I2C总线是没有这样的控制信号。

个人解决方案(存在读不出数据的情况):
本方案主机只能读从机数据,不能写;
方案说明:在CPLD中定义一个方向控制位reg sda_link,并给IO这样赋值:sda1=sda_link?   1'bz:sda;
                                                                                                    sda=sda_link?   sda1:1'bz;
根据I2C标准读时序,开始信号到来后,sum在scl时钟下降沿计数,sum在结束信号到来时清零,计数到需要从机响应或者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sda_link<=1'b1,其他情况sda_link<=1'b0。比如sum=8(寻址发送完毕需要响应),此时sda_link<=1'b1。

方案效果:读数据80%的情况可以读出来,剩下20%的情况读的数据有问题,看来这种方案很不可靠。

高手们说说您有什么好方案可以将这两个inout打通?

网友:
CPLD是做电平变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I2C总线的,可以看看我的发帖内容,大侠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
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不过如果你的I2C通信读写协议是固定的话可以在CPLD里面加一些判断逻辑来切换方向控制,如果协议不固定会比较难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I2C标准协议,是固定的!我的方案就是按照标准协议做的,可是读数据的时候,只有90%的几率是正确的,10%的情况下读出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晚上回家帮你看看代码吧,我也是菜鸟摸索中,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已经解决了,新方案搞定!O(∩_∩)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心人呐! 交个朋友...

网友:
楼主的解决方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