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外壳存在20mVESD电压怎么消除

楼主:
我们做了一个仪器,验收时发现ESD有点问题。我们用万用表测仪器外壳(金属)与电源地之间电压,发现有20mV的电压。后来我们又发现,每拔掉一块PCB,仪器外壳的电压就会减少。拔掉PCB越多,电压减少的越多。后来我们测电阻,系统上电时,仪器外壳对地的电阻有5欧,不上电时小于1欧。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PCB的问题,还是接地问题。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我这几天分析主控制板是否存在漏电流的问题。因为其他电路板都是要跟主电路板连接。每少接一块PCB板,机壳上的电压就降低一些。主控制板有一个继电器,我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联了一个RC,是不是这样存在漏电流?但是跟接PCB板的数量有什么关系呢?负载电流越大,漏电流越大?

网友:
外壳应该接地,否则浮空的话,通过电磁感应就会有电压产生。

网友:
我想先知道 你的外壳接了什么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最初也是想可能是EMI的问题,但是我们用仪器测过EMI,没有EMI问题。外壳跟220V交流中的地线是连接的,仪器底座也有金属支架也可用来接地(但是一般这个不起作用的吧,因为仪器不一定会放在金属的桌面上)。是不是接地不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了,外壳跟220V交流中的地线是连接的,仪器底座也有金属支架也可用来接地(但是一般这个不起作用的吧,因为仪器不一定会放在金属的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