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
我用安森美的NTJD4001N搭了一个简单的镜像电流源 使用吉时利2400做基准电流源提供电流具体电路如下,可是镜像端的电流与基准端差别很大,我试用不同基准电流时得到的镜像端电流都比基准电流大,测得的数据中的3组:16——38.55uA、32——73.25uA、46——102.27uA,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哪有问题!多谢了!

网友:
这是由于两个管子不一至造成的, 只要两个电流有关系就能说明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用的是对管形式的 一致性不应该差那么多才对,请问有没有推荐用的管子,Vds>30V    Vgs>30V   Id<1A的,十分感谢!

网友:
你把两个管子对换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我用分立元件2N3904搭了一个做测试输入输出值只差了2uA左右比原来用对管的好多了 我想可能是管子出问题了。再次谢谢你!

网友:
原来I1是一个电流源的输出的一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