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controlsuite

楼主:
在ccs中的TIresource explorer中没有controlsuit,已经在  安装了controlsuite。。。而且是在TI那个安装目录下。。。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求解释。。。

网友A:
这个问题自己研究之后解决了。。。在TI Resource Explorer 页面的最下方有一个选项Configure Resource Explorer to discover installed examples and documentation. 点击Configure Resource Explorer to discover examples, documentation and generates a resource package 就可以添加安装的controlsuite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后来我用导入工程的方式添加了一些。但是没有像430那样的方便的界面。。可能是自己没有安装好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按默认路径安装吧,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在CCS的 Project 菜单下,选CCS example Projects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自己研究之后解决了。。。在TI Resource Explorer 页面的最下方有一个选项Configure Resource Expl ...

网友:
不错  正是我想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