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资料玩游戏对易电源的评价

楼主:
从游戏的初始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那么庞大的系统当中
只需要一个电源模块就完成了供电问题,可想而知,这电源的
效率与功率之高
    游戏的第一关 是一个降压的DCDC非隔离的开关电源一般拓扑结构
外部使用了MOS 有助于实现大电流输出。如下图
查了下易电源的参考资料,LM315X系列的IC 就是如下这种结构拓扑

     要想完成此题并不难,因为根据电气符号你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理解。
中间就一个电源管理的
控制IC,然后外围就加几个电阻电容 ,加两个MOS管,外加一电
感构成了一个降压型电路,由于使用了高低端两个控制端 控制两
MOS管,构成了同步降压电路。我们通常用的拓扑是 底下的MOS
用肖特基管代替的。
采用同步降压的结构(如上图),由于MOS
管的导通内阻小 ,导通电压低 可以大大的减少开关带来的损耗,提高了电源的效率。
出于对电源性能的考虑,游戏第一关的图(上图)有一定的使用范围,
对于是5V以下的应用要求才是适合。而对于12V左右范围的应用则要参考
以下图所示的电路了,有区别的地方 我已经用红色圈圈标出来了,当然
电容的耐压参数也应当适当的提高

对于比较大电流需求的,使用以上电路可以说很容易满足,
如果TI 能把 那两个MOS 都封装到芯片内部的话,那更加好了,
避免了用户选一致性管的麻烦,MOS管集成在内部的话 MOS管的一致性
可以做得比较好,这样是不是更大方便了用户呢?期待。。。。。
     接下来 进入第二关了 ,第二关看起来更加的 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是很简单,
第二关集中体现了易电源的一个关键字“易”,真的很方便实用,如下图

    从易电源资料可以得知,LMZ14203 属于1系列的输入达到42V,
输出最大电流是3A的模块。
由于内部集成了电感,外围电路只需要简单的几个电阻电容,
就可以组成一个低纹波电压,高输出电流的电路。高度的集成化,
方便了PCB的布局,由于电感也集成封装在了内部,对EMI的设计
要求也大大的降低了。这个消除了很多工程师一个头痛的问题啊!!!
易电源模块 利用很小的体积 纳米模块的封装尺寸仅为 2.5× 3 ×1.2 mm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这个体积是多么的小。然而它却能提供高达1A的输出电流,
这是多么高的功率密度啊。
      这种电源思路是未来的一种方向,电源的将来肯定是需要最小的体积
实现最大的功率,效率化。还有一点期盼,那个纳米模块电源,如果能出
一种封装是手工能焊的就好了,这样方便广大工程师进行安装调试。

网友:
排版 还是没整好 郁闷。。。。

下面先把学习的分嗮出来先

网友:
支持楼主的这种学习态度,总结很全面,可谓这次活动易电源特点总结的典范。很好!

网友:
多谢版主表扬  定当努力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