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使用心得

楼主:
    还是大一下就学了C语言并接触了VC++6.0汉化版,最开始软件是朋友装的,但是知道汉化版安装时,除了直接点击sin.bat后,还需要打开VC++6.0软件,在工具->选项->目录中修改相应的路径为你安装软件的那个文件路径,一一修改完后,系一个简单的输入输出程序验证一下,是不是可以成功编译了。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link.exe问题,你就应该检查一下,是否上一个程序的运行显示窗口没有关掉,至少在MFC中,程序修改后,要重新运行程序,必须关掉之前的显示串口。若果出现指示头文件相关错误,或者是显示没有相关的头文件(但实际存在),不妨可以试一下,工程->设置->C/C++编译,选出预编译,然后取消预编译头文件即可,修改完后再试一下效果。
    写程序的时候,一类的程序,或者一个程序,最好建一个工程文件夹,以便以后再重新找出程序时方便快捷,也可以养成一个有调理的习惯,对于学习C语言,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常动手,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程序,多去尝试,慢慢的有一定的熟练程度后,就可以开始研究研究一些算法,以及数据结构,来优化自己的程序。培养自己的写程序能力,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必须长时间的积累,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没了啊? 多写一些呗

网友:
个人能力有限哈 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鼓励

网友:
期待更多心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