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x外接128M的nand flash挂载文件系统问题(源码)

楼主:
nand flash的读写测试和挂载文件系统的SD卡已经调试成功,因为SD卡读写速度太慢,导致图片解码程序的显示速度太慢,明显下一张图片慢慢刷新。现在想要将nand flash作为存储器来存储图片,然后解码显示。可是问题出现了,将文件系统FATFS移植到nandflash后,调用格式化函数f_mkfs(0,1,4096) 时,一直返回“格式化失败”。
void test_fatfs(void)
{
    FATFS fs;
        FIL fl;
        FATFS *pfs;
        DWORD clust;
        unsigned int r,w,i;
        FRESULT  res;

//        NF_CHKDSK(0,1024);
        display_page(0,0);

// for mount挂载
        res=f_mount(0,&fs);
        printf("f_mount=%x \n\r",res);

// for format格式化
        res=f_mkfs(0,1,4096);        //新NANDFLASH必须格式化 !!!
        printf("f_mkfs=%x \n\r",res);

// for
        pfs=&fs;
        res = f_getfree("/", &clust, &pfs);
//        res = f_getfree("", &clust, &pfs);

        printf("f_getfree=%x \n\r",res);
        printf("\n\r%lu MB total drive space."
                   "\n\r%lu MB available.\n\r",
                        (DWORD)(pfs->max_clust - 2) * pfs->csize /2/1024,
                        clust * pfs->csize /2/1024);

// for read
    res=f_open(&fl,"/test2.dat",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res=f_open(&fl,"test.txt",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printf("f_open=%x \n\r",res);
        for(i=0;i<2;i++)
        {
                for(r = 0; r < NAND_PAGE_SIZE; r++)
                {
                        RxBuffer[r]= 0xff;
                }

                res=f_read(&fl,RxBuffer,NAND_PAGE_SIZE,&r);
                printf("f_read=%x \n\r",res);
                if(res || r == 0)break;
                for(r = 0; r < NAND_PAGE_SIZE; r++)
            {
                printf("D[%08x]=%02x ",(i*NAND_PAGE_SIZE+r),RxBuffer[r]);
                if((r%8)==7)
                {printf("\n\r");}
            }

        }
        f_close(&fl);
// for write
        res=f_open(&fl,"/test2.dat",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res=f_open(&fl,"test.txt",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printf("f_open=%x \n\r",res);
        for(i=0;i<2;i++)
        {
                for(w = 0; w < NAND_PAGE_SIZE; w++)
                {
                        TxBuffer[w]=((w<<0)&0xff);
                }
        res=f_write(&fl,TxBuffer,NAND_PAGE_SIZE,&w);
        printf("f_write=%x \n\r",res);
                if(res || w

        }
        f_close(&fl);

// for umount
        f_mount(0,NULL);
}

网友: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可以分享下代码 吗?我现在也是用STM32外扩NAND FLASH进行数据存储,想移植FATS文件系统,方便通过USB电脑识别,直接读取数据文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