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boost电路中,质疑的地方

楼主:
大家看,uL的波形图,在开关管通时,uL怎么是不变的,应该是减小的吧?

网友:
在开关管通时,怎么看出是减小的呢?呵呵
应该是UL(t)=U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减小的啊,看这个网页:http://wenku.baidu.com/view/6361a456ad02de80d4d8403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通时,相当于直流电压给电感充电,那么电感上的电压肯定是越来越小的,电流越来越大,且电流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通时,相当于直流电压给电感充电,那么电感上的电压肯定是越来越小的,电流越来越大,且电流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电压源给电感供电,它的电压怎么会越来越小呢?

如果UL是恒定的,那么它的电流就是直线上升的。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基础理论,也可以自己做个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要是通电时间较长,电流充到最大,电感都相当于短路了,上面的电压难道还是不为0的UL吗,充电时,曲线应该是如下图所示吧

网友:
如果电感不会饱和的话,它仍然有电感存在,只是电流大,但不是短路。

你看看理论知识吧。有“理想情况”和“实际情况”之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五楼的图对不对?五楼的图,就是直流电压源给L充电的电压电流波形,R可理解为电感上的电阻。电感上的电压,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下降的,不是不变的

网友:
楼主不要纠缠纠结于你引用的那个图,那个PPT,从基本的电感储能原理上讲的。肯定是对的了。
但就开篇所发问的问题,是在基本boost电路中:1.假设直流输出电压Uo是恒定的。2.电路已经到达稳态,整个电路无功耗,。3.L较大,使得在一个周期内无内阻,T和D为理想器件。因为从你首贴的boost电路图中研究的是开关脉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解。。。可否说详细点。。。既然五楼的图是正确的,为什么基本boost中,开关管通的时间段内,电感充电,其电压波形不是曲线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像懂了,谢啦!!呵。。。

网友:
也就是说,从你6楼贴的PPT的图解释首贴的图,永远解释解释不清。

试图从下图去解释下下图,,

网友:
围观,,,,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那是个等效电路而已,当电路中某一部分用其等效电路代替之后,未被代替的部分电压和电流均不发生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点不懂,为什么,为什么,不解不解啊。。。。。。再怎么想,这个boost电路中的电感电压UL在开关管导通时,都是下降的

网友:
非常喜欢楼主的这种讨论精神。

没有非说电感电压UL在开关管导通时,都是下降的
前面说了,应该是UL(t)=Ui
包括上面的公式,电感两端的均值电压为0,为虚短,是电感伏秒的一个积分。

导通时电源电压加在电感两端。使得电感内部产生了电场。由于感应而产生的内部的感应电压也产生一个电场,与外部电压所产生的电场相抵消,使得(压差很小)电流不能突变。以电感作为一个元件来看,两端的电压只有一个 --- 那就是外部的电压。而感应电压是电感内部产生的电压(或者说是电场)。两者的大小无限趋近于相等,但感应电压略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UL就是感应电压,直流电压源给电感充电,感应电压是不变的??这可怎么理解啊。。。

网友:
应该是减小的吧?
??始终没有问你,这句话哪里来的,能提供一下么

网友:
UL应该就是感应电压吧,如图,是不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UL应该就是感应电压吧,如一楼的图,是不变的

网友:
其实这些说电感两端只有感应电压问题,理解起来比较涩,不变是相对,变化是绝对,,,,,,
就首贴的图来说,升压式变换器一般来说
1,直流输入电压UI先通过电感L,再经过开关器件T。
2,Uo=UI+UL-Ud约等于=UI+UL,故称为升压式,Uo>UI,UL为电感L上的压降。Ud为二极管压降
3,当T导通,电感L上电流通过而储存能量。二极管左正右负截止。此时 C对负载放电。当T断开,L上的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极性左端为负。右为正。使二极管导通。L上储备的电荷经L,RL和二极管构成回路给负载供电,同时,对C充电。注意,此时由于开关频率足够高,使得输出电压UO能保持稳定。

网友:
在实际的开关电源中,具体的,如果是升压式变化器,开关管闭合,时,二极管截止输入电压经过电感后直接返回,通过电感电流IL线性增大,此时,输出滤波电容C向负载放电。
当开关断开时,由于电感电路不能瞬间发生突变,因此在L上就产生反向电动势UL以维持负载电流不变。此时可以看做二极管导通,UL就与输入电压电源串联,以超过输入电压的电压向负载提供电流。并对输出滤波电容C进行充电。 至于要纠结电感电压UL究竟怎么变化,,,,这个东西真要好好读读电磁感应定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懂了,一楼的boost电路是在在理想情况下进行考量的,所以,UL为方波。理解了。。。《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认识电感”里讲的很清楚。

网友:
不错,通过围观明白了不少,,尤其是电感充电的问题。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一下,高手们说的很透彻

网友:
电感的问题搞懂,对理解这种升压式变换器会有帮助。
其实中心还是理解这种 基本boost电路,这种电路的现在很多用于LED驱动。只是这种电路的一种,比较典型。
,现在有很多升压式LED驱动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