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跑马灯按键问题

楼主:
最近刚接触FPGA,接触的第一个实验室是流水灯,我流水灯已经能跑通了,现在想在实验室里加一个按键,按一下流水灯就暂停,再按一下流水灯接着跑。下边是我的代码,流水灯每1秒钟左移1位,求高人指点上边按键的问题。
    刚接触问题很多,语无伦次,望高人能谅解,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module paomadeng (clk,led)
input clk;//50M
output [7:0] led;

reg [7:0]led;
reg [31:0] count;
reg clk_s;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32'd25000000)
             begin
                   count=32'b0;
                   clk_s=~clk_s;
             end
always@(posedge clk_s)
        begin
           led={led【6:0】,led【7】};
         end
endmodule

网友:
module paomadeng (clk,key_in,led)
input clk;//50M
input key_in;
output [7:0] led;
reg key_in_r;
reg [7:0]led;
reg [31:0] count;
reg clk_s;
reg[19:0] cnt_20ms;        //20ms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cnt_20ms <= cnt_20ms+1'b1;        //不断计数

always @ (posedge clk)
    if((cnt_20ms == 20'hfffff) &key_in)   //key_in=1表示按键
    begin
       key_in_r <= ~key_in_r;
  end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32'd25000000)
             begin
                   count=32'b0;
                   clk_s=~clk_s;
             end
always@(posedge clk_s)
        begin
   if(!key_in_r )
           led={led【6:0】,led【7】};
  else
          led=led;
         end
endmodule

手写太急了,可能有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