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msp430系列单片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
大牛,您好,我需要二款单片机,第一款用在户外,作用是两路模拟电压信号的采集和发送,采样率3200sps,要求至少具有12位的AD和通讯接口,不需要LCD显示,内存大小够用就行,主要要求具有极低的功耗和较快的响应速度(MSP430F149除外);第二款用于户内,它能接收第一款户外单片机发送的信号并能转换成模拟电压输出,要求至少具有12位的DA和通讯接口,内存大小够用就行,主要要求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麻烦您根据我的应用要求推荐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及其配套的开发套件,谢谢!最好第一款和第二款单片机的开发工具相同,这样免得重复投资!

网友:
5系列中找个带12位AD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款主要是要一个12位的AD,第二款是需要一个12位的DA(其实如何信号频率低,我建议不使用DA,使用PWM输出获得信号)

网友:
MSP430里面有DA的器件不是太多,这两个是有DA的,后面我传个选型表上来,你只要找带ADC12和DAC12的就行了

网友:
MSP430,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谢谢wstt和众网友!

谢谢wstt和众网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上有很多热心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