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120开发板问题

楼主:
前几天刚收到TI的LM4F120开发板,照着文档新建工程,我按照hello这个例程新建工程,结果编译出现一个错误“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my_project1.out" no built”,网上找了找,没找到具体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法。谷歌翻译:“在连接时遇到的错误:“my_project1.out”没有建”,怎么回事呢?出现这个错误也就不生成*.bin文件了。之前我在主函数里写了个死循环空语句可以生成*.bin,然后把hello例程里的hello.c里的程序复制到我建的工程文件下的main.c里之后,设置编译条件什么的,然后编译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自己慢慢琢磨这个TI M4困难重重啊,官网好像也没什么教程。例程也看不太懂。

网友:
我用的编译器是TI的CCS5.2.1,我编译它带的例程没问题,下载到开发板也是没出现问题

网友:
提示表明链接的时候产生错误,没能生成目标文件,所以更没办法下载运行。

不知道楼主安装sdk包没有,编译链接的时候会需要调用里面的文件定义。
另一个可能是项目设置中没有指明库的路径

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K包是什么?项目设置是那个头文件位置吗?头文件我已经设置了,指向c:/StellarisWare。但是我编译例程没问题,自己新建工程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StellarisWare里,把inc,driverlib,driverlib-cm4f.lib等之类的添加进去基本ok了,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哎M4这个鬼东西,我程序编译没错误,连个简单的亮灯都不给面子,,,我败了,有问题多交流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